远程报警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9-05-17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P0_0=P0^0;
uchar code dt[]="abc";
uchar code at[] = "AT";
uchar code cmgf[]="AT+CMGF=1";
uchar code csca[]="AT+CSCA=+8613800595500";
uchar code cmgs[]="AT+CMGS=15159753072";
uchar code cnmi[]="AT+CNMI=1,1,2;";   //短信提醒
uchar code cmgr[]="AT+CMGR=1";        //短消息读取命令
uchar code cmgd[]="AT+CMGD=1";       //删除短信
uchar code cn[6]="+CMTI";
uchar code cm[4]="GSM";
/*******************TC35变量定义**************/
uchar i_TC35_RECE=0;
uchar i_receive, TC35_MAX, flag, flag0,flag1=0;
xdata uchar  TC35_RE[90];
uchar flag4;
uchar tltemp;         //临时暂存变量
uchar  temp_value,temp1_value;      //temp_value温度值正数部分
xdata uchar  TempBuffer[6]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变量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 num,T2=0,TMPL,TMPH,tem;
uchar tab[5]=0,tab1[4],flag3,h,flag2,flag5,count;
uchar code str[20]={"bi ye she ji"};
uchar code str2[10]={"wen  du"};
uchar code str3[10]={"nong du:"}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引脚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sbit lcdrs=P3^7;     //4脚
sbit lcdrw=P3^6;     //5脚
sbit lcde=P3^5;      //6脚
sbit clk=P3^2;
sbit dataout=P3^3;
sbit cs=P3^4;
sbit DQ=P2^0;
sbit la_ba=P0^0 ;
/*********************LCD子函数定义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init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初始化
void lcdsendc(uchar c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lcd指令
void lcdsendd(uchar c);               //发送lcd数据
void lcdbusy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忙状态
void delay1ms(uint time);             //延时子程序
void display(uchar c1,uchar *str);
void delay1ms(uint time);
void display_yanwu();
/*****************采集电压,读取AD转换结果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get_val(void)
{
unsigned  i;
unsigned char T;
  cs=1;
  clk=0;
  cs=0;
for(i=0;i<8;i++)
{
  clk=1;
  T=T<<1;
  if(dataout==1)
  T=T+1;
  clk=0;}
  cs=1;
  return T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烟雾浓度显示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  display_yanwu()
{     uchar shidu_qian,shidu_bai,shidu_shi,shidu_ge;
        T2=get_val();
         num=((float)T2/255)*5000;
          if(num>4000){flag5=1;}
         shidu_qian=0x30+num/1000;
          shidu_bai=0x30+num/100%10;
          shidu_shi=0x30+num/10%10;
          shidu_ge=0x30+num%10;
         tab[0]=shidu_qian;  tab[1]=shidu_bai; tab[2]=shidu_shi; tab[3]=shidu_ge;
         display(0x88,tab);
}
//--------------lcd初始化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init()
{
   lcdsendc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delay1ms(100);
   lcdsendc(0x3c);                  //8位 2行   5X10字符
   delay1ms(3);
   lcdsendc(0x0e)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显示,光标显示,字符闪烁关闭
   lcdsendc(0x02);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归位
   delay1ms(2)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发送lcd命令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sendc(uchar c)
{
   P1=c;
   lcdrs=0;
   lcdrw=0;
   lcde=0;
   lcdbusy();
   lcde=1;
   if(c==1)
     delay1ms(2)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-发送数据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sendd(uchar c)
{
   P1=c;
   lcdrs=1;
   lcdrw=0;
   lcde=0;
   lcdbusy();
   lcde=1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--判断忙状态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lcdbusy()
{
   P1=0xff;
   lcdrs=0;
   lcdrw=1;
   lcde=0;
   lcde=0;
   lcde=1;
   //delay1ms(1);
   while((P1&0x80)==1)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--延时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lay1ms(uint time)
{
   uint i,j;
   for(i=0;i<time;i++)
   for(j=0;j<100;j++);
   }
//-----------------显示子程序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isplay(uchar c1,uchar *str)
{ uchar a;
  a=c1 ;
  lcdsendc(a);
   while((*str)!= '\0')
    {
         lcdsendd(*str);
         delay1ms(3);
         str++;
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us级延时函数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2(unsigned int num)
{
  while( --num ) ;
}
/***************ds18b20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/
Reset_DS18B20(void)          //复位ds1820
{    DQ = 1 ;                //DQ复位
     delay2(8) ;             //稍做延时
     DQ = 0 ;                 //单片机将DQ拉低
     delay2(90) ;             //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
     DQ = 1 ;                 //拉高总线
     delay2(8) ;
     flag3 = DQ ;             //如果=0则初始化成功 =1则初始化失败
     delay2(50) ;
     DQ = 1 ;
     return(flag3) ;          //返回信号,0=presence,1= no presence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