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制作的时候,内电层电源分割之后,贴片怎么连接上

楼主(2019-05-17):
  AD    PCB制作的时候,内电层电源分割之后,贴片怎么连接上,在内电层贴片的焊盘也不显示这怎么搞

网友A:
你是想把器件放在中间层吗?

网友B:
外层焊盘通过过孔与内电层连接,与内电层是否分割无关。只是不同电压或D/A分开电地才需要分割内电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