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+LWIP以太网开发应用例程

楼主(2019-05-17):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* 实 验 名                 : 以太网应用--LWIP移植(无操作系统)
* 实验说明       :
* 连接方式       :
* 注    意                 : 默认使用静态IP模式,使用一根网线将开发板和电脑网络接口连接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电脑IP地址设置处手动修改为串口打印输出的远端IP和端口,然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打开“5--开发工具\4. 常用辅助开发软件\网络调试助手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和“串口调试助手”,将相应选择设置为实验截图所示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也可通过电脑"运行+cmd"ping下,检测网络链路是否正常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实验开发板网络端为客户端,电脑为服务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需要使用DHCP服务器模式,可以在netconf.h文件中释放USE_DHCP宏定义,此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求电脑和开发板网口都是连接在同一路由器下,电脑端无需其他操作,最后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络调试助手和串口上设置下即可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system.h"
#include "SysTick.h"
#include "led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time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stm32f4x7_phy.h"
#include "lwip/tcp.h"
#include "netconf.h"
#include "tcp_echoclient.h"

extern __IO uint8_t EthLinkStatus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 数 名         : main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  : 主函数
* 输    入         : 无
* 输    出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int main()
{
        u8 key;
        u8 flag=0;

        SysTick_Init(168);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  //中断优先级分组 分2组
        LED_Init();
        USART3_Init(9600);
        KEY_Init();
        TIM4_Init(999,839);  //10ms定时器

        printf("以太网应用--LWIP移植(无操作系统)\n");

        /* Configure ethernet (GPIOs, clocks, MAC, DMA) */
        ETH_BSP_Config();
        printf("\r\nPHY初始化结束\n");

        /* Initilaize the LwIP stack */
        LwIP_Init();
        printf("\r\nLwIP初始化结束\n");

        printf("\r\nK_UP  : 启动TCP连接\n");
        printf("\r\nK_DOWN: 断开TCP连接\n");

        /* IP地址和端口可在netconf.h文件修改,或者使用DHCP服务自动获取IP
        (需要路由器支持)*/
        printf("\r\n本地IP和端口: %d.%d.%d.%d\n",IP_ADDR0,IP_ADDR1,IP_ADDR2,IP_ADDR3);
        printf("\r\n远端IP和端口: %d.%d.%d.%d:%d\n",DEST_IP_ADDR0, DEST_IP_ADDR1,DEST_IP_ADDR2, DEST_IP_ADDR3,DEST_PORT)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=KEY_Scan(0);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UP && (flag==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EthLinkStatus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onnect to tcp serve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connect to tcp server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p_echoclient_connec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KEY_DOWN&& 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cp_echoclient_disconnec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* check if any packet received */
                if (ETH_CheckFrameReceived(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process received ethernet packet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wIP_Pkt_Handle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* handle periodic timers for LwIP */
                LwIP_Periodic_Handle(LocalTime);
        }
}

网友A:
下载看看,黑币不够吗?

网友B(2019-12-17):
刚注册如何下载内容呢

网友C:
怎么默认使用静态IP模式,使用一根网线将开发板和电脑网络接口连接

网友D(2020-10-03):
正好在研究这个,谢谢楼主分享!

网友E(2022-04-18):
正在研究这个,下来学习学习,谢谢分享

网友F(2022-07-15):
大哥这个使用的端口是lan8720还是DP8384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