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07的抬压电路 求推荐

楼主(2019-05-17):
输入是一个波形+-1v的正弦波,想要把波形抬到0~2v的正弦波,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

网友A:
简单:做个加法器,将输入信号+1V,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仿真电路和电路图在这,你自己看,自己找输入和输出,如果找不到,劝你就不要搞这个电路了
前面的运放电路把电路拉低1V,后面的电路再反相,就成了拉高1V了

网友C:
LZ的意思是:峰值不变(2V),基准不同(+-1V与0~2V)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