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串口通信(蓝桥杯第五届国赛)求思路

楼主:
单片机发送字符串,发生变量的数值(可能我描述的不准确),类似图片这种,该怎么搞,

网友A(2019-05-18):
做个模式标记,A模式时=1,反之=0,再依据此01,按照命题写程序就OK了。
无所谓“图像”不“图像”,对于单片机只有01或者说只有一个字节的二进制的各和种组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