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问题是stm32停止模式方面的问题

楼主(2019-05-17):
我做了一个关于STM32停止模式下的唤醒实验,我是利用把串口接收端口配置为外部中断方式。现在可以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字符唤醒,但是我想把这个唤醒它的字符,打印到串口助手上,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能显示。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,把那个唤醒单片机的字符打印到串口助手上。大佬看到后,能帮帮我。

PWR—停止模式 (1).rar

楼主:
没有大佬做过停止模式的实验吗?求助好久了,也没见人提意见。哎

楼主:
static void Delay(__IO uint32_t nCount)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for(; nCount != 0; nCount--);
}

static void SYSCLKConfig_STOP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机唤醒后配置系统时钟
{
        /* After wake-up from STOP re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      /* 使能 HSE */
        RCC_HSEConfig(RCC_HSE_ON);

        /* 等待 HSE 准备就绪 */
        while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HSERDY) == RESET);

        /* 使能 PLL */
        RCC_PLLCmd(ENABLE);

        /* 等待 PLL 准备就绪 */
        while (RCC_GetFlagStatus(RCC_FLAG_PLLRDY) == RESET);

        /* 选择PLL作为系统时钟源 */
        RCC_SYSCLKConfig(RCC_SYSCLKSource_PLLCLK);

        /* 等待PLL被选为系统时钟源*/
        while (RCC_GetSYSCLKSource() != 0x08);
}

void USARTx_Config(uint32_t BAUDRATE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USARTx_TX_Clk | USARTx_RX_Clk | USARTx_AFIO_Clk,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x_TX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USARTx_TX_Port,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USARTx_RX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USARTx_RX_Port,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USART_DeInit(USARTx)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BAUDRAT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USART_Init(USARTx,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TXE, DISABLE);

      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USARTx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USART_ITConfig(USART1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        USART_Cmd(USARTx,ENABLE);
}

void EXTI_PA10_Config(void)
{
     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;
     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AFIO,ENABLE);

        GPIO_EXTILineConfig(GPIO_PortSourceGPIOA,GPIO_PinSource10)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 = EXTI_Line10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Mode = EXTI_Mode_Interrupt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Trigger = EXTI_Trigger_Falling;
        EXTI_InitStructure.EXTI_Line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EXTI15_10_IRQn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0x02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0x01;
      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
      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EXTI_Init(&EXTI_InitStructure);
}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LED_GPIO_Config();
        USARTx_Config(115200);
        EXTI_PA10_Config();

        printf("\r\n 停止模式实验\r\n"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0x1FFFFF);          // 延时,不那么快进入停止模式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进入停止模式,LED灯亮\r\n");
                LED(ON);
                /* 进入停止模式,设置电压调节器为低功耗模式,等待中断唤醒 */
                PWR_EnterSTOPMode(PWR_Regulator_LowPower,PWR_STOPEntry_WFI);

                //从停止模式下,被唤醒后使用的是HSI时钟,此处重启HSI时钟,使用PLLCLK
                SYSCLKConfig_STOP();

                Delay(0x0FFFF);          //延时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 已退出停止模式\r\n");

  }
}

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10) != 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(OFF);
            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(EXTI_Line10);
        }
}
//接收字符
void USART1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uint8_t ucTemp;
        if(USART_GetITStatus(USARTx,USART_IT_RXNE)!=RESE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ucTemp = USART_ReceiveData(USARTx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串口发送字符为:"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%c\r\n",ucTemp)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