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

楼主(2019-05-18):
基于51单片机的电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

单片机

网友A(2021-06-20):
朋友这个源程序运行我这边显示七个错误,但我不太明白,我可以看看你的运行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朋友这个源程序运行我这边显示七个错误,但我不太明白,我可以看看你的运行么

这7个错误是复制粘贴的过程导致空格丢失产生的,比如说下面这句,学过汇编的人都应该知道怎么修改吧
JNBP3.0
修复7个错误的代码下载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