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地鼠游戏程序Proteus仿真设计(单片机实现功能)

楼主:
打地鼠用单片机实现功能:最高分,难度升级,指示灯等更多扩展功能以下是头文件,其他函数太多,粘贴不上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stdlib.h>
sbit RS=P2^0;
sbit EN=P2^1;
sbit Speak=P2^2;
sbit button1=P2^3;            //选择模式键
sbit button2=P2^4;                //确认键、返回键、暂停键、下一关开始键
sbit Buzzer=P2^6;
sbit hole1=P2^7;        //1号洞
sbit SDA=P1^1;                //24c02数据线
sbit SCL=P1^0;                //24c02时钟线
unsigned char Count;        //Play_Song使用
unsigned char i,j;
unsigned char temp;                //随机数种子
unsigned char result;        //随机数临时变量
unsigned char score;        //保存临时分数
unsigned char tempname[2];//保存临时分数的名字
unsigned char time;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时间(30秒倒计时)
unsigned char num;                //1秒钟判断变量
unsigned char flag1;        //1标识得分,led全灭,不进行scankey操作
unsigned char flag2;        //1标识得分Buzzer响方式1
unsigned char flag3;        //1标识地鼠出洞时间到,开始下一轮地鼠出洞
unsigned char flag4;        //1标识关卡时间到
unsigned char flag5;        //1标志暂停
unsigned char level;        //关卡等级
unsigned char holenum;        //保存随机生成的洞号
unsigned char topscore[3]={0}; //保存3个最高分
unsigned char name[3][2]={"AA","BB","CC"};  //保存3个最高分名字
unsigned char code hole[]={0x00,0x00,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//P3口控制的洞
unsigned char code str1[]={"Welcome!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欢迎标语
unsigned char code str2[]={"1.start 2.score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3[]={"3.exit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4[]={"See You!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exit界面
unsigned char code str5[]={"Ready?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6[]={"GO!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7[]={"Your Soccer: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查看分数
unsigned char code str8[]={"Time:   Score:  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9[]={" Team: SONGE 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队名
unsigned char code str10[]={"Game Over!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1[]={"You Win! GO?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2[]={"You Lose!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3[]={"top1: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4[]={"Congratulations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5[]={"hole:   level: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6[]={"top2: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7[]={"top3:"};
unsigned char code str18[]={"Your Name:"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姓名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602函数声明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displayWelco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欢迎界面
void displayPrepar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选项
void Ga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游戏真正进行
void displayGam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游戏
void displayEx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退出界面
void displaytime();
void displayChoos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选择界面
void displayover();
void scankey();
void pause();
void displayScoreNext();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基础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xms)        //延时xms 毫秒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xms; i>0; 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10; j>0; j--);
}
void delayus(unsigned int ums)        //延时ums 个3微秒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    for(i=0; i<ums; i++)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 j<3; j++);
}

void Time_init()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,11.0592MZ晶振                 初始选择:定时器0用于播放音乐,定时器1关闭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游戏:定时器1用于LCD显示分数
        TMOD = 0x11;        //16位定时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退出游戏:定时器0播放音乐,定时器1关闭
        TH0  = 0xDC;
        TL0  = 0x00;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中断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中断        播放音乐
{
        TH0 = 0xDC;
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Count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度加1
}
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1中断        游戏中显示分数
{
        TH1=(65536-45872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45872)%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50ms中断一次
        num++;
        if(num%20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近似1秒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--;
        }
        if(num==(60-20*level))        //出洞结束,level1:3s; level2:2s; level3:1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flag3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time==0)                //一关结束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=30;
                flag4=1;
        }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播放音乐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
unsigned char code SONG[] ={      //祝你平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6,0x20,0x20,0x20,0x20,0x20,0x26,0x10,0x20,0x10,0x20,0x80,0x26,0x20,0x3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0,0x20,0x39,0x10,0x30,0x10,0x30,0x80,0x26,0x20,0x00,           //27个数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0,0x20,0x20,0x1c,0x20,0x20,0x80,0x2b,0x20,0x26,0x20,0x2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b,0x10,0x26,0x10,0x2b,0x80,0x26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30,0x20,0x30,0x20,0x39,0x10,0x26,0x10,0x26,0x60,0x40,0x10,0x39,0x10,0x26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30,0x20,0x30,0x20,0x39,0x10,0x26,0x10,0x26,0x80,0x26,0x20,0x2b,0x10,0x2b,0x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b,0x20,0x30,0x10,0x39,0x10,0x26,0x10,0x2b,0x10,0x2b,0x20,0x2b,0x40,0x4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10,0x20,0x10,0x2b,0x10,0x26,0x30,0x30,0x80,0x18,0x20,0x18,0x20,0x26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0,0x20,0x40,0x26,0x20,0x2b,0x20,0x30,0x20,0x30,0x20,0x1c,0x20,0x2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80,0x1c,0x20,0x1c,0x20,0x1c,0x20,0x30,0x20,0x30,0x60,0x39,0x10,0x30,0x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0,0x2b,0x10,0x26,0x10,0x2b,0x10,0x26,0x10,0x26,0x10,0x2b,0x10,0x2b,0x8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18,0x20,0x18,0x20,0x26,0x20,0x20,0x20,0x20,0x60,0x26,0x10,0x2b,0x20,0x3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30,0x20,0x1c,0x20,0x20,0x20,0x20,0x80,0x26,0x20,0x30,0x10,0x30,0x10,0x3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39,0x20,0x26,0x10,0x2b,0x10,0x2b,0x20,0x2b,0x40,0x40,0x10,0x40,0x10,0x20,0x1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10,0x2b,0x10,0x26,0x30,0x30,0x80,//第217个数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路边的野花不要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0x30,0x1C,0x10,0x20,0x40,0x1C,0x10,0x18,0x10,0x20,0x10,0x1C,0x10,0x18,0x40,0x1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0x20,0x20,0x20,0x1C,0x20,0x18,0x20,0x20,0x80,0xF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20,0x30,0x1C,0x10,0x18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15,0x20,0x1C,0x20,0x20,0x20,0x26,0x40,0x20,0x20,0x2B,0x20,0x26,0x20,0x2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0,0x80,0xFF,0x20,0x20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1C,0x10,0x18,0x10,0x20,0x20,0x26,0x20,0x2B,0x20,0x3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B,0x40,0x20,0x20,0x1C,0x10,0x18,0x10,0x20,0x20,0x26,0x20,0x2B,0x20,0x3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B,0x40,0x20,0x30,0x1C,0x10,0x18,0x20,0x15,0x20,0x1C,0x20,0x20,0x20,0x26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40,0x20,0x20,0x2B,0x20,0x26,0x20,0x20,0x20,0x30,0x80,0x20,0x30,0x1C,0x1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10,0x1C,0x10,0x20,0x20,0x26,0x20,0x2B,0x20,0x30,0x20,0x2B,0x40,0x20,0x15,0x1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05,0x20,0x10,0x1C,0x10,0x20,0x20,0x26,0x20,0x2B,0x20,0x30,0x20,0x2B,0x4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30,0x1C,0x10,0x18,0x20,0x15,0x20,0x1C,0x20,0x20,0x20,0x26,0x40,0x20,0x20,0x2B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6,0x20,0x20,0x20,0x30,0x30,0x20,0x30,0x1C,0x10,0x18,0x40,0x1C,0x20,0x2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0x20,0x26,0x40,0x13,0x60,0x18,0x20,0x15,0x40,0x13,0x40,0x18,0x80,
};

void Play_Song(unsigned char i)                //i=1 播放 路边的野花不要采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=0 播放 祝你平安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1,Temp2;
        unsigned int Addr;
        Count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计数器清0
        Addr = i * 27;         //音乐地址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0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1 = SONG[Addr++];
            if (Temp1 == 0xFF)          //休止符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100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 (Temp1 == 0x00)           //歌曲结束符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常播放歌曲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Temp2 = SONG[Addr++];
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 = ~Sp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Temp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emp2 == Coun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playBuzzer()
{

        if(flag2==1)  //得分响
        {
           for(i=0;i<20;i++)
            {        Spea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Spea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Speak=0;Buzzer=0;delayms(500);Buzzer=1;delayms(10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
        }
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24C02环节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init()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ms(5);
}
void start()        //开始信号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ms(5);
}
void stop()                //停止信号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ms(5);
}
void respons()        //应答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ms(5);
}

void write_byte(unsigned char date)//写字节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temp,j;
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0x80&temp;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SDA=(bit)j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ms(5);
}
unsigned char read_byte()//读字节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k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ms(2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k=(k<<1)|SDA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void write_add(unsigned char address,unsigned char date)//往地址写数据
{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//控制字写1010 000 0(写操作)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//存储单元地址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e);
        respons();

        stop();
}
unsigned char read_add(unsigned char address)        //往地址中读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e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         //控制字 写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 //单元地址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1);         //控制字读1010 000 1(读操作)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date=read_byte();         //数据
        SDA=1;                   //非应答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return date;
}
void getRecord()        //读取前三名分数
{
         topscore[0]=read_add(0);//第一名
         name[0][0]=read_add(1);
         name[0][1]=read_add(2);
         topscore[1]=read_add(3);//第二名
         name[1][0]=read_add(4);
         name[1][1]=read_add(5);
         topscore[2]=read_add(6);//第三名
         name[2][0]=read_add(7);
         name[2][1]=read_add(8);
}
void Record()        //更新前三并记录分数
{
        write_add(0,topscore[0]);//第一名
        write_add(1,name[0][0]);
        write_add(2,name[0][1]);
        write_add(3,topscore[1]);//第二名
        write_add(4,name[1][0]);
        write_add(5,name[1][1]);
        write_add(6,topscore[2]);//第三名
        write_add(7,name[2][0]);
        write_add(8,name[2][1]);
}

void Judge()           //判断分数高低
{
        if(score>topscore[0]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pscore[2]=topscore[1];//第二名赋给第三名
                name[2][0]=name[1][0];
                name[2][1]=name[1][1];
                topscore[1]=topscore[0];//第一名赋给第二名
                name[1][0]=name[0][0];
                name[1][1]=name[0][1];
                topscore[0]=score;                //临时变量赋给第一名
                name[0][0]=tempname[0];
                name[0][1]=tempname[1];

        }else if(score>topscore[1]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pscore[2]=topscore[1];//第二名赋给第三名
                name[2][0]=name[1][0];
                name[2][1]=name[1][1];
                topscore[1]=score;           //临时变量赋给第二名
                name[1][0]=tempname[0];
                name[1][1]=tempname[1];

        }else if(score>topscore[2]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opscore[2]=score;           //临时变量赋给第三名
                name[2][0]=tempname[0];
                name[2][1]=tempname[1];
        }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1602环节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/
void wr_com(unsigned char com)        //写指令
{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RS=0;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com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EN=0;
}

void wr_dat(unsigned char dat)        //写数据
{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RS=1;
        EN=0;
        P0=dat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EN=1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EN=0;
}

void lcd_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设置//
{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wr_com(0x38);           //设置16*2显示,5*7点阵,8位数据接口
        wr_com(0x01);           //显示清0,数据指针清0
        wr_com(0x06);           //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一
        wr_com(0x0c);           //设置开显示,不显示光标
        getRecord();
}
void displayWelcom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欢迎界面
{
        wr_com(0x80+0x03)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for(i=0; i<9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1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+0x01);
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for(i=0; i<13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9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1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 i<10; i++)                //开关显示完成闪烁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j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08);        //关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}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0c);        //开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j=~j;
        }
        Play_Song(0);
        delayms(100);
}
void displayPrepare()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选项
{
        wr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5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2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80+0x4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6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3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for(i=0; i<9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%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hole1=0;P3=0x00;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hole1=0;P3=0x55;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hole1=1;P3=0xaa;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P3=0x00;
}
void displaytim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游戏过程中刷新显示时间、分数
{
        wr_com(0x80+0x05);           //显示倒计时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time/1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time%1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+0x0e);           //显示分数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score/1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score%1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c0+0x0e);           //显示关卡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(level+1));
        delayus(5);
}
void recordNam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记录姓名
{
        wr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0; i++)        //Your Name: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8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i='A';
        wr_dat(i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10);        //光标左移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0f);        //光标闪烁
        delayus(5);
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//输入第一个字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80+0x0a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wr_dat(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'Z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'A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//确认,开始输入第二个字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name[0]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='A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入第二个字母
        wr_dat(i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80+0x0b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wr_dat(i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>'Z'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'A'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//确认,输入完毕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name[1]=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0c);        //关闭光标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displayChoose();
}
void displayover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一轮游戏结束画面
{
        TR1=0;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1
        wr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0; i++)        //Game Over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0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);
        delayus(5);

        if(score>=(10*(1+level))) //不同level分数要求不同,win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level==3) //通关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ve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15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4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c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1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Na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//升级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12; i++)          //You Win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1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ve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Ga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//You Lose!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9; 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2[i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//失败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core!=0)        //0分不记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ordNa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Choos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scankey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按键,判断是否得分
{
    if((hole1==0) && (P3==0x00))//打中地鼠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1;   //标志得分不进行scanke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   //标识得分buzz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or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Buzzer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0x00;

        }
}
unsigned char random()                //随机数
{
        temp++;
        result=rand()%9+1;
        return result;

}
void displayhol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ole地鼠显示
{
        holenum=random();
        if(holenum==0)
                holenum++;
        wr_com(0xc0+0x06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holenum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switch(holenum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6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8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8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9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9号洞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le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3=hole[9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void paus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暂停/恢复游戏
{
        if(button2==0)                //暂停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ms(5);                //去抖动
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~TR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=~flag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Game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游戏开始时数据初始化
{
        flag1=0;//scankey标识
        flag2=0;//蜂鸣器标志位
        flag3=0;//出洞结束标识
        flag4=0;//timeover标识
        time=30;
        if(level==0)        //重新开始闯关,则清零得分
                score=0;
        wr_com(0x01);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5; i++)                //固定内容显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8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4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5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}
void Gam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游戏真正进行!!!!!!!!!!
{
        Gameinit();
        displaytime();        //显示时间、分数、洞、关卡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定时器1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hole();                //地鼠出洞
                while(!flag3)//地鼠出洞时间 level:3s; level2:2s; level3:1s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5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ke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use();        //暂停键判断
                }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2==0)//没有打中地鼠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layBuzz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4==1)//时间到,结束gam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ov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lag1=0;//scankey标识
                flag2=0;//蜂鸣器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flag3=0;//出洞结束标识
                flag4=0;//timeover标识
        }

}
void displayGam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游戏
{
        wr_com(0x01);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+0x04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6; i++) //显示Ready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5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+0x06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5; i>0; i--) //显示倒数5秒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0x30+i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 j<10; 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0);
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c0+0x06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+0x06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3; i++) //显示G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6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Game();                //开始游戏!
}
void displayScor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得分记录
{
        getRecord();//从24C02中获取数据

        wr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2; i++)         //显示当前得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7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dat(0x30+score/1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dat(0x30+score%10);
        delayms(5);

        wr_com(0xc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5; i++)         //第二行显示top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3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
        wr_com(0xc0+0x06);         //top1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4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0');
        delayus(5);

        wr_com(0xc0+0x09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A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Q');
        delayus(5);
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第二页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//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ScoreNex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ScoreNext()        //显示分数第二页
{
        wr_com(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5; i++)         //第一行显示top2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6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80+0x06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3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9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+0x09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A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W');
        delayus(5);

        wr_com(0xc0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5; i++)         //第二行显示top3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17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+0x06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3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8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com(0xc0+0x09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A');
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wr_dat('E');
        delayus(5);
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//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void displayEx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退出界面
{
        wr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//清屏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80+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4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r_com(0xc0+0x01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for(i=0; i<13; 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_dat(str9[i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lay_Song(1);
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0);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Choos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选择界面
{
        if(score!=0)//0分不记录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udge();//判断并重新排序
                Record();//记录到24C02中
        }
        displayPrepare();
        wr_com(0x80);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wr_com(0x0f);        //光标闪烁
        delayms(5);
        i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1==0)        //选择模式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//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1);        //松开按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r_com(0x80);delayms(5);break;        //移动光标到相应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wr_com(0x80+0x08);delayms(5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wr_com(0x80+0x40);delayms(5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        //确认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     //去抖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tton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button2);        //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_com(0x0c);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displayGame()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displayScore()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displayExit();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lcd_init();         //lm016
         //displayWelcome();
        Time_init(); //interrupt
        init();                 //E2PROM
        displayWelcome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Choose()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05-24):
Program Size: data=42.0 xdata=0 code=3226
LINK/LOCATE RUN COMPLETE.  0 WARNING(S),  0 ERROR(S)
*** FATAL ERROR L250: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
    MODULE:  D:\PROGRAM FILES (X86)\PROTUES\KEILC51\C51\LIB\C51S.LIB (-----)
    LIMIT:   0800H BYTES
Target not created
提示程序过大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