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引用或调用自己的和单片机芯片官方的头文件与函数

楼主(2019-05-18):
如题,调用自己或官方的头文件和函数,要怎么配置和设置,要注意什么细节问题?小白求大神告知~

楼主:
比如我想引用这个头文件,stc官方的,就是引用不了?用了很多方法都不行,求大神告知什么原因!

网友A:
把官方的头文件加进来啊

网友B:
好像不是头文件引用问题。应该是你没选对单片机型号。选择相应的单片机型号后再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官方的头文件加进来啊

你的意思是芯片和头文件要对应,不对应就可能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官方的头文件加进来啊

试过了。如果把它当作自己的头文件呢?官方头文件STC15Fxxxx.h,原来我把复制到我的工程目录下,不行,放编程软件INC/STC文件下也不行,后来我把文件名改了,就是现在这个也不行,想不通?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MAIN_Fosc在STC那个头文件里没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