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DB协议专用芯片问题请教各位

楼主(2019-05-18):
最近在学习下ODB。看看是如何实现与汽车之间的通讯。比较感兴趣。在网上找到有ODB专用芯片,ELM327,国内也有替代的芯片比如TL718等,
在淘宝里买了一个ODB诊断设备,拆机后,有一个芯片让我很郁闷,不知道是什么芯片。因为对比过ELM327数据手册,并不是ELM327。

上图那个芯片的照片 ,请教前辈们这是什么芯片,

网友A:
我也不懂, 不过真为楼主这种爱学习精神感动,点赞

网友B:
带CAN功能的片子比如STM32直接就能得到车用的CAN数据流 协议的意义是对内容的约定 并不在于硬件结构 ELM这类的东西是把协议解释集成到片子里 直接给你结果 如果你不是为了快速开发就不要用这种东西 虽然OBD2协议是通用的 但它只提供诊断必须的一部分数据 更多协议厂家经常改 比如A4 B6的音响控制指令和A4 B7不一样 而后来的12键多功能方向盘的协议和之前的又不一样

这种片子可以是任意片子 比如一片STM32磨标重刻一下 当然 人家不会用这么高成本的东西 51的片子也行 只是需要加CAN-BUS转换片子和控制片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带CAN功能的片子比如STM32直接就能得到车用的CAN数据流 协议的意义是对内容的约定 并不在于硬件结构 ELM这 ...

确实有can的转换芯片mcp2551,像ISO和J1850是搭的电路。
您是说它有可能是人家把ODB协议用STM32或什么单片机做出来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带CAN功能的片子比如STM32直接就能得到车用的CAN数据流 协议的意义是对内容的约定 并不在于硬件结构 ELM这 ...

这几天正在研究ODBII的协议各种相关资料和数据,我有一个疑问,假如我想自己做这个东西,单片机如何区别出来是ODB的哪种协议?这个问题一直没想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