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篮球比赛计分源程序

楼主(2019-05-18):
自己做的设计, 使用通用定时器产生0.01秒时间单位进行倒计时,在LCD上显示剩余时间(分钟、秒、秒小数各2位)和双方分数,用4个按钮控制时间启动/暂停、双方加减分数。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bsp_led.h"
#include "bsp_exti.h"
#include "./usart/bsp_usart.h"
#include "./lcd/bsp_ili9341_lcd.h"
#include "./flash/bsp_spi_flash.h"
#include "./SysTick/bsp_SysTick.h"
#include "./beep/bsp_beep.h"

//变量说明:start_stop;比赛开始/暂停   fen_up;加分   fen_down;减分   red_team;红队   blue_team:蓝队
int start_stop=0,fen_up=0,fen_down=0,red_team=0,blue_team=0;

int red_team_fen=0,blue_team_fen=0;  //red_team_fen,红队比分 ; blue_team_fen蓝队比分

int a=0;           //判断红蓝对的标志

uint8_t s[5],t[5];
//int time[0];

uint8_t s1=0,s2=0,s3=0,s4=0;    //时间变量  毫秒s1; 秒s2; 分s3; 时s4;

void time_runing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比赛时间计算函数 */
void time_runing_test(void);        /* 比赛时间显示函数 */
void time_inti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比赛时间初始化 */
void fen_test(void);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红蓝队得分显示函数 */
/**
  * @brief  主函数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/* LED 端口初始化 */
        LED_GPIO_Config();
        EXTI_Key_Config();
        ILI9341_Init ();
        SysTick_Init();
        USART_Config();
        BEEP_GPIO_Config();
        ILI9341_GramScan ( 6 );
        LCD_SetColors(RED,BLACK);
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48,20,24,24,"篮球比赛计分",0);
        LCD_SetColors(GREEN,BLACK);
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20,60,20,20,"比赛时间:",0);
        time_runing_test();
        LCD_SetColors(GREEN,BLACK);
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70,90,20,20,"红蓝队比分",0);
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20,120,"红队:");
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120,120,"蓝队:");
        fen_tes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tart_sto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runi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runing_tes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3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_sto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int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( ON_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s(5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( OFF_ );                  // 不响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s(0x0FFF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fen_test();
        }
}
/*红蓝队得分显示函数*/
void fen_test(void)
{
        LCD_SetColors(BLUE,BLACK);
        sprintf(t,"%d",red_team_fen);
        if(red_team_fen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68,120,"0");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76,120,t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68,120,t);

        sprintf(t,"%d",blue_team_fen);
        if(blue_team_fen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168,120,"0");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176,120,t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168,120,t);
        //ILI9341_DispString_EN_CH(120,120,blue_team_fen);
}

/* 比赛时间初始化 */
void time_inti(void)
{
        s2=0;s1=0;s3=0;s4=0;
}

/* 比赛时间显示函数 */
void time_runing_test(void)
{
        LCD_SetColors(BLUE,BLACK);
        sprintf(s,"%d",s3);
        if(s3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20,60,20,20,"0",0);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30,60,20,20,s,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20,60,20,20,s,0);
        }
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40,60,20,20,":",0);

        sprintf(s,"%d",s2);
        if(s2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50,60,20,20,"0",0);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60,60,20,20,s,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50,60,20,20,s,0);
        }
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70,60,20,20,":",0);

        sprintf(s,"%d",s1);
        if(s1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80,60,20,20,"0",0);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90,60,20,20,s,0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LI9341_DisplayStringEx(180,60,20,20,s,0);
        }
}

/* 比赛时间计算函数 */
void time_runing(void)
{

        Delay_ms(1);
        s1++;
        if(s1=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2++;
                s1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2==6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3++;
                s2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3==6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4++;
                s3=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最好用仿真画好来看看

网友B(2019-06-20):
请问您的代码中的头文件都是自己写的吗

网友C:
求原理图呀

网友D(2020-06-14):
这个画图用芯片stm32f103r6应该就可以吧

网友E:
我下载了这份代码,但是在我这个正点原子STM32f407ZGT6探索者开发板上,用flymcu下载,LCD屏上没有任何显示,请问是什么问题呢,是我操作有误吗?谢谢

网友F:
有没有楼主会画proteus图

网友G(2022-05-23):
楼主的p8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