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《用51单片机制作的6位数码管GPS授时时钟》

楼主(2019-05-18):
原贴: 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00009-1.html
仿真环境:Proteus 8.5 SP0

仿真说明:在Proteus仿真中使用AT89C52单片机,在原始程序的基础上,调整了部分引脚定义,只测试了GPS授时功能。仿真不包含红外部分。

1、为了对照说明GPS授时效果,DS1302,取消该选项的勾选。

2、仿真开始,时间从0:00:00 开始

3、闭合开关,获取GPS授时信息,GPS授时的标记点亮,串口可观察GPS信息,DS1302成功写入获取的时间。

4、断开开关,时钟从DS1302获取时间值

5、仿真文件,含Proteus 8.5格式的工程文件,以及Hex文件,程序请参照原贴。

全部资料51hei下载地址(仿真+hex文件 不带源码):

网友A(2019-08-23):
谢谢,学习了,刚好准备弄一个,就是不知道gps串口读取的时间精度是到哪一位的,只是到秒级,还是能读取毫秒,微秒

网友B(2020-02-17):
正好需要

网友C(2020-03-21):
原贴不存在了,想看楼主大哥的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贴不存在了,想看楼主大哥的程序

C源程序,

#include <reg52.H>
//--------数码管段选定义--------
#define LEDPORT P0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//--------数码管位选定义--------
sbit D1=P2^0;
sbit D2=P2^1;
sbit D3=P2^2;
sbit D4=P2^3;
sbit D5=P2^4;
sbit D6=P2^5;
//--------DS1302接口定义--------
sbit CLK =P3^7;
sbit IO  =P3^6;
sbit RST =P3^1;
//--------状态标记--------
sbit LED1=P2^6;
sbit LED2=P2^7;
sbit ACC0=ACC^0;
sbit ACC7=ACC^7;
unsigned char hour,min,sec;                //小时、分钟、秒
bit rev_start,rev_sto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PS接收开始、结束标志位
unsigned char code tab[ ]={
  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FF};//共阳极0-9,灭
unsigned char  buf[10];         //GPS数据接收缓冲
unsigned char  irtime;//红外用全局变量,用于计算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
bit decode_ok,irok;
static unsigned char ircode[4];
unsigned char irdata[33];
uchar set,temp,dot;
bit flag,test;
uint cnt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Timer_Init
*功能描述:定时器初始化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_Init()
{
  TMOD=0x22;
  TH0=0x00; //重载值
  TL0=0x00; //初始化值
  ET0=1;    //开中断
  TR0=1;
  IT0 = 1;   //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,INT0 (P3.2)
  EX0 = 1;   //使能外部中断

  TL2 = 0xCD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TH2 = 0xF8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RCAP2L = 0xCD;        //设置定时重载值
  RCAP2H = 0xF8;        //设置定时重载值
  ET2=1;
  TR2=1;

  TH1 = 0xFD;                //9600波特率的初值
  TL1 = TH1;                //9600波特率的初值
  TR1 = 1;
  SCON = 0x50;        //使用串行工作方式1,10位异步收发8位数据,波特率可变(由T1的溢出率控制)
  //        ES = 1;
  EA=1;
}
//--------数据串行输入--------
void inputbyte(unsigned char ucDa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ACC = ucDa;
  for(i=8; i>0; i--)
  {
    IO = ACC0;                   //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
    CLK = 1;
    CLK = 0;
    ACC = ACC >> 1;
  }
}
//--------数据并行输出--------
unsigned char outputbyte(void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for(i=8; i>0; i--)
  {
    ACC = ACC >>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
    ACC7 = IO;
    CLK = 1;
    CLK = 0;
  }
  return(ACC);
}
//--------数据写入--------
void write(unsigned char ucAddr, unsigned char ucDa)
{
  RST = 0;
  CLK = 0;
  RST = 1;
  inputbyte(ucAddr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地址,命令
  inputbyte(ucD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1Byte数据
  CLK = 1;
  RST =0;
}
//--------数据读出--------
unsigned char read(unsigned char ucAddr)
{
  unsigned char ucDa;
  RST = 0;
  CLK = 0;
  RST = 1;
  inputbyte(ucAddr);                    //地址,命令
  ucDa = outputbyte();                 //读1Byte数据
  CLK = 1;
  RST =0;
  return(ucDa);
}
//--------DS1302初始化--------
void DS1302_init()
{
  if(read(0xc1)!=0x82)  //如果1302掉电,写入下面的初始值
  {
    write(0x8e,0x00);//关闭写保护
    write(0x80,0x22); //设置秒
    write(0x82,0x22);//设置分钟
    write(0x84,0x22); // 小时
    write(0x90,0xa5);//涓流充电
    write(0xc0,0x82);//掉电标志位
  }
}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--------------遥控器操作部分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void decode(void)//红外码值处理函数
{
  unsigned char i, j, k;
  unsigned char cord,value;
  k=1;
  for(i=0;i<4;i++)      //处理4个字节
  {
    for ( j=1; j<=8;  j++) //处理1个字节8位
    {
      cord=irdata[k];
      if(cord>7)//大于某值为1,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,这里使用12M计算,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
      {
        value=value|0x80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value=value;
      }
      if(j<8)
      {
        value=value>>1;
      }
      k++;
    }
    ircode[i]=value;
    value=0;
  }
  if(ircode[2]==~ircode[3])
    decode_ok=1;//解码完毕后标志位置1
}
void ir_work()
{
  if(ircode[2]==0x1e)
    test=!test;                //熄灭屏幕标记
  if(ircode[2]==0x05)
  {
    set++;
    if(set==4)
      set=0;
  }
  if(set==1)
  {
    if(ircode[2]==0x02|ircode[2]==0x0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hour
    {
      temp=(read(0x85)/16)*10+read(0x85)%16;
      temp++;
      if(temp==24)temp=0;
      write(0x84,(temp/10)*16+temp%10);
    }
    if(ircode[2]==0x08|ircode[2]==0x04)
    {
      temp=(read(0x85)/16)*10+read(0x85)%16;
      temp--;
      if(temp==-1)temp=23;
      write(0x84,(temp/10)*16+temp%10);
    }
  }
  if(set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in
  {
    if(ircode[2]==0x02|ircode[2]==0x06)
    {
      temp=(read(0x83)/16)*10+read(0x83)%16;
      temp++;
      if(temp==60)temp=0;
      write(0x82,(temp/10)*16+temp%10);
    }
    if(ircode[2]==0x08|ircode[2]==0x04)
    {
      temp=(read(0x83)/16)*10+read(0x83)%16;
      temp--;
      if(temp==-1)temp=59;
      write(0x82,(temp/10)*16+temp%10);
    }
  }
  if(set==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ec
  {
    if(ircode[2]==0x02|ircode[2]==0x06)
    {
      temp=(read(0x81)/16)*10+read(0x81)%16;
      temp++;
      if(temp==60)temp=0;
      write(0x80,(temp/10)*16+temp%10);
    }
    if(ircode[2]==0x08|ircode[2]==0x04)
    {
      temp=(read(0x81)/16)*10+read(0x81)%16;
      temp--;
      if(temp==-1)temp=59;
      write(0x80,(temp/10)*16+temp%10);
    }
  }
  decode_ok=0;
}
//--------数码管显示--------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a,b,c)   //数码管显示
{
  static unsigned char i;
  LEDPORT=0xff;
  switch (i)
  {
  case 0:
    if(a/1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不为零则显示
      LEDPORT=tab[a/16]˙
    else
      LEDPORT=tab[10]˙        //最高位"0",消隐字符
    D1=0;
    D2=D3=D4=D5=D6=1;
    break;
  case 1:
    LEDPORT=tab [a%16];
    D2=0;
    D1=D3=D4=D5=D6=1;
    break;
  case 2:
    LEDPORT=tab [b/16];
    D3=0;
    D1=D2=D4=D5=D6=1;
    break;
  case 3:
    LEDPORT=tab [b%16];
    D4=0;
    D1=D2=D3=D5=D6=1;
    break;
  case 4:
    LEDPORT=tab [c/16];
    D5=0;
    D1=D2=D3=D4=D6=1;
    break;
  case 5:
    LEDPORT=tab [c%16];
    D6=0;
    D1=D3=D4=D5=D2=1;
    break;
  }
  i++;
  if(i==6)i=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main
*功能描述:主函数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Timer_Init();
  DS1302_init();
  dot=0xFF;
  flag=1;
  while(1)
  {
    hour= read(0x85);
    min = read(0x83);
    sec  = read(0x81);
    /*        if((hour==0x08)&&(min==0x00) 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可以设置为每天的某个时间打开GPS对一下时间再关掉,这里设置的是8:00
             ES=1;
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ES=0;*/
    if(flag==1&&cnt>5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上电稍做延时再打开串口,防止数码管显示出错
    {
      flag=0;
      cnt=0;
      ES=1;
    }
    if((rev_stop==1)&&(buf[1]=='M')&&(buf[2]=='C')&&(buf[3]==','))//如果接收到GPRMC        就把GPS接收到的时间写入DS1302
    {
      LED1=1;
      ES=0;
      hour= (buf [4]-0x30)* 16+ buf[5] -0x30;
      min=  (buf [6]-0x30)* 16+ buf[7]-0x30;
      sec=  (buf[8]-0x30)* 16+ buf[9]-0x30;
      hour=  hour / 16 * 10 + hour % 16;
      hour= (hour+8) % 24;        //UTC Time换算成北京时间
      hour=hour/10*16+hour%10;
      write(0x84,hour);
      write(0x82,min);
      write(0x80,sec);
      ES=1;
      rev_stop=0;
    }
    if( sec==  (buf[8]-0x30)* 16+ buf[9]-0x3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左上角的小点显示有无GPS信号
      dot=0x7f;
    else
      dot=0xff;
    if(ir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到正确的红外信号后进行红外处理
    {
      decode();
      irok=0;
    }
    if(decode_ok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解码正确就进入调时程序
    {
      ir_work();
    }
    if(test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需要时可以遥控关闭屏幕
    {
      ET2=0;
      P0=0xff;
      LED1=LED2=1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ET2=1;
    }
  }
}
void int0 (void) interrupt 0 //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         用于红外解码
{
  static unsigned char  i;             //接收红外信号处理
  static bit startflag;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
  if(startflag)
  {
    if(irtime<63&&irtime>=33)//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,9ms+4.5ms
      i=0;
    irdata[i]=irtime;//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,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
    irtime=0;
    i++;
    if(i==33)
    {
      irok=1;
      i=0;
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irtime=0;
    startflag=1;
  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timer0
*功能描述:红外解码计算脉冲宽度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 (void) interrupt 1 //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,红外解码
{
  irtime++; //计算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
}
void Uart_Receive(void) interrupt 4         //串口中断,用于GPS数据接收
{
  unsigned char ch,num;
  ES = 0;
  if (R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接收完成则进入
  {
    ch = SBUF;
    if (ch == 'R')  //如果收到字符'

,便开始接收
    {
      rev_start = 1;
      rev_stop  = 0;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停止标志
    }
    if (rev_start == 1)       //标志位为1,开始接收
    {
      buf[num++] = ch;  //字符存到数组中
      if (ch == '.')       //如果接收到换行
      {
        buf[num] = '\n';
        rev_start = 0;
        rev_stop  = 1;          //接收停止标志
        num = 0;
      }
    }
  }
  RI = 0;         //RI清0,重新接收
  ES = 1;         //串口1中断允许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函数名称:Timer2
*功能描述:定时刷新显示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2() interrupt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m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刷新数码管的显示
{
  TF2=0;          //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,硬件不能清零,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!!!
  switch(set)
  {
  case 0:
    Display(hour,min,sec);
    LED1=0;
    LED2=0;
    break;
  case 1:
    Display(hour,0xaa,0xaa);
    LED1=0;
    LED2=1;
    break;
  case 2:
    Display(0xaa, min,0xaa);
    break;
  case 3:
    Display(0xaa, 0xaa,sec);
    LED1=1;
    LED2=0;
    break;
  }
  cnt++;
}

网友D(2020-06-01):
老哥,那个电路图有吗,楼主的文件打不开(闪退)

网友E:
很有帮助,很需要这个资料的内容进行学习。

网友F(2020-08-13):
楼主能否分享一个Proteus8.5能用的key?

网友G(2021-03-08):
没有VGPS这个元件啊

网友H(2021-08-07):
非门是干啥的呀,没搞懂

网友I(2021-09-08):
有个疑问,一旦接收到GPS信号,就把时间写入DS1302中,这样不停的写入,DS1302中储存器的写入次数寿命到底能撑多久?

网友J(2023-10-03):
非常好的东西,非常有帮助

网友K(2024-06-08):
楼主,能不能帮个忙,如何把GPS接收的时间写入DS1302,这个我一直没有搞定,其他的都可以正常使用了,感觉是制式不同不能直接写,最好是汇编的,本人只会汇编,帮个忙,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