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电源问题

楼主(2019-05-18):
单片机是STC89C516RD+,继电器是用的5v的光耦隔离的继电器!当单片机与继电器用同一个电源的时候,单片机就能驱动继电器!继电器外接电源就不能被单片机驱动了!这是为什么啊?萌新刚开始学单片机不到两星期,求大佬帮忙解答!

网友A:
继电器外接电源需要与MCU共地。检查下

网友B:
继电器外接电源的地线必须与单片机电源的地线连接形成共地。

网友C:
外部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地需要接在一起,即公地

网友D:
两个电路要共地,要不然继电器电路不认识单片机的信号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佬!确实是共地的问题!不好意思太忙了!忘了回复!

网友E(2019-12-30):
既然是光耦,是隔离地才能真正抗干扰,共地不能抗干扰。应测量输出电流是否可以正确驱动光耦。模块应该有相应参数

网友E:
如果单片机到光耦端有信号,继电器不动作,看模块加的隔离电源是否在额定范围

网友F:
是不是忘了共地了

网友G:
应该是公地的问题吧

网友H:
共地问题,仔细看看

网友I:
没有共地吧,没有共地的话电平是不一样的单片机无法确定有效电平

网友J:
地线要连起来,就没有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