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
大佬们翻译一下,下面这句单片机代码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19-05-18):
uint Get_ADC10bitResult(uchar channel)

网友A:
我理解是定义个10位AD转换结果的函数

网友B:
输入参数是ADC的通道,得到一个ADC转换的结果

网友C:
说句不客气的话,阅读英文原版资料都做不到,先把英语学好再说吧

uint Get_ADC10bitResult(uchar channel)
读取10位ADC结果 (通道号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说句不客气的话,阅读英文原版资料都做不到,先把英语学好再说吧

我真谢谢你  不知你现在可还有头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