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5566、IP6806、IP6808、IP6809、IP5403、IP5328P英集芯无线充芯片、TWS充电盒芯片

楼主(2019-05-18):
IP5403_BT
200mA 充电 500mA 放电TWS耳机高集成度移动电源 SOC
1 特性
 同步开关放电  500mA 同步升压放电  升压效率高达 90%  充电  200mA 线性充电  自动调节充电电流,匹配适配器输出能力  支持 4.20V、4.35V 电池  电量显示  支持 4 / 2 / 1 颗 LED 电量显示 支持 2 / 1 灯需单独定制  功能丰富  长按按键可进入关机状态  自动检测手机插入和拔出  低功耗  输出固定常开 5V  待机功耗小于 100 μA  BOM 极简  功率 MOS 内置,单电感实现充放电  多重保护、高可靠性  输出过流、过压、过放、短路保护  输入过压、过充保护  整机过温保护   ESD 4KV,瞬间耐压 11V
2. 简介
IP5403 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、锂电池充电管 理、电池电量指示的多功能电源管理 SOC,为移动 电源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。 IP5403 的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,使其在应用时 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,并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, 降低 BOM 成本。 IP5403 只需一个电感实现充放电功能。可以支 持低成本电感和电容。 IP5403 的同步升压系统提供 500mA 输出电流, 转换效率高至 90%。轻载时,自动关闭 LED 电量指 示灯并维持 5V 电压输出进入休眠,静态电流降至 100uA 以下。 IP5403 采用线性 200mA 的电流给电芯充电。内 置 IC 内部温度和输入电压检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。
IP5403 支持 4 ,2,1 颗 LED 电量显示和照明 功能。 IP5403 采用 ESOP8 封装。

IP5566
集成 5W 无线充发射的 3A 充电/3A 放电移动电源 SOC
1 特性
 同步开关充放电  3A 同步升压转换,3A 同步开关充电  升压效率最高达 93%  充电效率最高达 92%  内置电源路径管理,支持边充边放  支持线补  充电  自动调节充电电流,匹配适配器输出能力  支持 TYPEC 口 3A、MICRO B 口 2A 充电  支持 4.2V、4.3V、4.35V 和 4.4V 电池  5W 无线充发射  兼容 WPC v1.2.4 协议  集成 MOS 全桥驱动  集成内部电压/电流解调  支持 FOD 异物检测功能  显示  支持4/3/2/1颗LED电量指示和2/1颗无线 充状态指示  功能丰富  内置 14bit ADC   内置照明灯驱动  自动检测负载插入/拔出  支持 Type-C DRP 协议,支持 C 口输入输出  集成手机充电电流智能识别 DCP 协议   低功耗  智能识别负载,自动进待机  待机功耗小于 150 μA  BOM 极简  功率 MOS 内置,1uH 单电感实现充放电  多重保护、高可靠性  输出过流、过压、短路保护  输入过压、过充、过放、过流放电保护  整机过温保护  Vin 瞬态耐压高达 16V  深度定制  可灵活低成本定制方案  封装 QFN40 6*6mm,0.5mm pitch
2  简介
IP5566 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、锂电池充电管 理、电池电量指示、无线充电发射控制的多功能电 源管理 SOC,为 无线充的移动电源提供完整的解决 方案。 IP5566 的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,使其在应用时 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,并大幅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, 降低 BOM 成本。 IP5566 只需一个电感实现降压与升压功能,可 以支持低成本电感和电容。 IP5566 的同步升压系统提供额定 3A输出电流, 转换效率高至 93%。空载时,自动进入休眠状态, 静态电流降至 150uA 以内。 IP5566 采用开关充电技术,提供 3A(Type-C 输入)/2A(micro-B 输入)的充电电流,充电效率高至 92%。内置 IC 温度和输入电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。
IP5566 集成有 5W 的无线充电发射控制器,兼 容 WPC Qi v1.2.4 最新标准。IP5566 集成无线充 的全桥驱动电路和电压&电流两路ASK通讯解调模 块。 IP5566 内置 14bit ADC,可精确测量电池电压 和电流。 IP5566 可支持 4/3/2/1 颗 LED 电量显示和照 明手电筒功能,支持 2/1 颗无线充状态指示灯

IP6806
兼容 WPC v1.2.4 协议的 7.5W/10W 无线充电发射控制器
1  特性
 兼容 WPC  v1.2.4 标准  支持 5~10W 多种应用  单独 5W 应用  快充充电器输入 5~10W 应用  输入耐压高达 16V  集成 NMOS 全桥驱动和全桥功率 MOS  集成内部电压/电流解调  支持 FOD 异物检测功能  高灵敏静态异物检测  支持动态 FOD 检测  外接电阻调整 FOD 参数  低静态功耗和高效率  静态电流 10mA   实测系统充电效率高达 79%  兼容 NPO 电容和 CBB 电容  针对供电能力不足的 USB 电源有动态功率调整 功能(DPM)  支持低至 5V 500mA 的充电器  输入过压,过流保护功能  支持快充输入请求  最多可支持 3 路 LED 指示  封装 5 mm × 5 mm 0.5pitch QFN32
2  简介
IP6806是一款无线充电发射端控制SoC芯片, 兼容 WPC Qi v1.2.4 最新标准,支持 A11 或 A11a 线圈,支持 5W、苹果 7.5W、三星 10W 充电。IP6806 通过 analog ping 检测到无线接收器,并建立与接 收端之间的通信,则开始功率传输。IP6806 解码 从接收器发送的通信数据包,然后用 PID 算法来 改变振荡频率从而调整线圈上的输出功率。一旦 接收器上的电池充满电时, IP6806终止电力传输。
IP6806 片内集成全桥驱动电路和全桥功率 MOS,电压&电流两路 ASK 通讯解调模块;方案 集成度高,可显著降低方案尺寸和 BOM 成本。

IP6808
兼容 WPC v1.2.4 协议的 7.5W/10W 无线充电发射控制器
1. 特性
 兼容 WPC  v1.2.4 标准  支持 5~10W 多种应用  单独 5W 应用  快充充电器输入 5~10W 应用  5V 充电器输入 5~10W 升压应用  9V~15V 充电器输入 5~10W 降压应用  输入耐压高达 25V  集成 NMOS 全桥驱动  集成内部电压/电流解调  支持 FOD 异物检测功能  高灵敏静态异物检测  支持动态 FOD 检测  FOD 参数可调  低静态功耗和高效率  静态电流 4mA   实测系统充电效率高达 79%  兼容 NPO 电容和 CBB 电容  支持成品固件在线升级  针对供电能力不足的 USB 电源有动态功率调整 功能(DPM)  支持低至 5V 500mA 的充电器  输入过压,过流保护功能  支持 PD3.0 输入请求  支持 NTC  用于系统各状态指示的 2 路 LED  封装 5 mm × 5 mm 0.5pitch QFN32

2  简介
IP6808是一款无线充电发射端控制SoC芯片, 兼容 WPC Qi v1.2.4 最新标准,支持 A11 线圈,支 持 5W、苹果 7.5W、三星 10W 充电。IP6808 通过 analog ping 检测到无线接收器,并建立与接收端 之间的通信,则开始功率传输。IP6808 解码从接 收器发送的通信数据包,然后用 PID 算法来改变 振荡频率从而调整线圈上的输出功率。一旦接收 器上的电池充满电时,IP6808 终止电力传输。 片内集成全桥驱动电路和电压&电流两路 ASK 通讯解调模块,集成度高,降低方案尺寸和 BOM 成本。

IP6809
兼容 WPC v1.2.4 协议的 7.5W/10W/15W 多线圈无线充电发射控制器
特性
 兼容 WPC  v1.2.4 标准  支持 5~15W 多种应用  单独 5W 应用  快充充电器输入 5~10W 应用  5V 充电器输入 5~10W 升压应用  9V~15V 充电器输入 5~10W 降压应用  12~19V 充电器输入 15W 应用  支持多线圈  支持 2~3 个线圈  支持自动检测接收线圈摆放位置  通过特定 IO 的电平状态判断是 2/3 线圈  输入耐压高达 25V  集成 NMOS 全桥驱动  集成内部电压/电流解调  支持 FOD 异物检测功能  高灵敏静态异物检测  支持动态 FOD 检测  FOD 参数可调  低静态功耗和高效率  静态电流 4mA   实测系统充电效率高达 79%  兼容 NPO 电容和 CBB 电容  支持成品固件在线升级  针对供电能力不足的 USB 电源有动态功率调整 功能(DPM)  支持低至 5V 500mA 的充电器  输入过压,过流保护功能  支持 PD3.0 输入请求  支持 NTC  用于系统各状态指示的 3 路 LED  支持客户灯显定制  封装 6 mm × 6 mm 0.5pitch QFN40
2  简介
IP6809是一款无线充电发射端控制SoC芯片, 兼容 WPC Qi v1.2.4 最新标准,支持 3 线圈无线充 电应用,支持 A28 线圈、MP-A8 线圈,支持客户线 圈定制方案,支持 5W、苹果 7.5W、三星 10W、 15W 充电。IP6809 通过 analog ping 检测到无线接 收器,并建立与接收端之间的通信,则开始功率传 输。IP6809 通过切换不同的工作线圈执行 analog ping 并检测信号强度的方式确定接收机摆放位置, 并选择信号最强的线圈执行充电动作。IP6809 解码 从接收器发送的通信数据包,然后用 PID 算法来改 变振荡频率从而调整线圈上的输出功率。一旦接收 器上的电池充满电时,IP6809 终止电力传输。 片内集成全桥驱动电路和电压&电流两路 ASK 通讯解调模块,集成度高,降低方案尺寸和 BOM 成本
IP5403_TWS耳机专用充电芯片.pdf (1.16 MB, 下载次数: 24) IP5566 5W3A无线充移动电电源SOC芯片.pdf (2.12 MB, 下载次数: 13) IP6806 英集芯无线充芯片.pdf (1.38 MB, 下载次数: 47) IP6808 英集芯无线充SoC芯片.pdf (2.27 MB, 下载次数: 19) IP6809

楼主:
PCB LAYOUT和原理图联系 13600411241  QQ:3581165900

网友A(2019-06-18):
IP6806这颗IC能否用于电动牙刷无线充电底座上面,设计方案是否复杂?

网友B:
到处没找到,感谢LZ!

网友C(2020-03-03):
谢谢楼主无私提供,这个资料很难找的

网友D:
刚好需要找无线充芯片的资料。51电子论坛就是强大。这些都有。

网友E(2021-05-24):
刚好在做这个无线充电,感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