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实现一个按键控制三个led灯,我的程序有问题

楼主(2019-05-18):
要求是按下按键 第一个亮 再按一下第二个亮第一个灭  第三下第三个亮第二个灭  我做的  存在问题 求助大神
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ey=P0^1;
sbit r=P3^0;
sbit g=P3^1;
sbit b=P3^2;
char state;
void delay_1ms(uint t)
{
  uint i;
        while(--t)
          for(i=0;i<600;i++);
}
void main()
{
  key=1;
        r=1;
        g=1;
        b=1;
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&state==0)r=~r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)state=1;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&state==1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~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=~g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)state=2;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&state==2)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=~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~b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!=0)state=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程式如下: if(SW==1)    led1=1, led2=0, led2=0:
                if(SW==2)    led1=0, led2=1, led2=0:
                if(SW==3)    led1=0, led2=0, led2=1:
如此下去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B:
做按键次数标记再执行吧 ,我的方法是用switch ,不知大家有没更好方法.下面是我做的一个项目的按键选择部分,你可参考一下.case 0 1 2 3 就是按键次数执行不同的语句而已!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2úÆ·Ñ¡Ôñ
void pro_scan_key()
{

   if(K_CPXZ==0 && QD_BJ==1 && GZ_ID==0) //éèÖÃÄ£ê½óDD§
         {
delay(20);
if(K_CPXZ==0 && QD_BJ==1 )
         while(!K_CPXZ);        //êÇ·ñËé¿a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_I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P_ID>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P_I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t24c02Write(10,CP_ID);   //ÔúμØÖ·100ÄúD′èëêy¾YCP_ID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XYS_SJ=1;GXYS_BJ=1;                //×Ô¶¨1¤DòÑóê±ê±¼ä¼°¿aê¼¼Æê±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   switch(CP_ID)      //SHU4ÎaÖ÷Öáμç»ú×aËù SHU1Îa»úí·μç»ú SHU2Îa±èày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{ SHU1=8; SHU2=1; ZJSD=8; SHU4=90; ZJSJ=150; };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{ SHU1=20; SHU2=1; ZJSD=60;SHU4=90;ZJSJ=150;}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{ SHU1=50; SHU2=5; ZJSD=40;SHU4=90;ZJSJ=99;}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{ SHU1=90; SHU2=10; ZJSD=90;SHU4=90;ZJSJ=9;};break;
          }
}

楼主:
求助在线大神啊

网友C:
楼主这样写会乱套,需要有按键松手检测。给你改了,你试试。
注:P0端口用于按键需要外接10K上拉电阻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key=P0^1;
sbit r=P3^0;
sbit g=P3^1;
sbit b=P3^2;
unsigned char state;
void delay_1ms(uint t)
{
        uint i;
        while(--t)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00;i++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key=1;
        r=1;
        g=1;
        b=1;
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1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~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~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=~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=~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~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te>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g=b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);//等待松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D:
感觉if(key==0&state==2)里面key==0不要,应该就可以了。你的程序很难读,我也是小白

网友E:
if(key==0&state==0)这句话语法错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程式如下: if(SW==1)    led1=1, led2=0, led2=0:
                if(SW==2)    led1=0, led2=1, l ...

这种可以 但简单了写 老师让我们让我们加个变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样写会乱套,需要有按键松手检测。给你改了,你试试。
注:P0端口用于按键需要外接10K上拉电阻

大体可以 不过要实现第三个灯亮后 再按是第一个灯亮 依次循环应怎么修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做按键次数标记再执行吧 ,我的方法是用switch ,不知大家有没更好方法.下面是我做的一个项目的按键选择部 ...

还是小白 消化不了大神的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if(key==0&state==0)这句话语法错误

语法应该没问题  keil5ok的  但仿真不行 会乱套

网友F(2020-07-18):
引用 网友C:
楼主这样写会乱套,需要有按键松手检测。给你改了,你试试。
注:P0端口用于按键需要外接10K上拉电阻

下载了运行,完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