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如何仿真智能电表?proteus没有计量芯片怎么办?求大神指点思路

楼主(2019-05-1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能力够,写个“计量芯片”模块---即给proteus打个补丁(见到过有LCD19264的补丁),或参照“计量芯片”要求,搭个局部电路。

网友B:
现有能力看,只能采用脉冲方式计量

网友C:
可以设计个采集电压和电流的电路,然后计算功率

网友D:
话说现在pcb打样5元钱,直接做块板回来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