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简单蓝牙控制小车

楼主(2019-05-18):
蓝牙模块HC-06
驱动板L298N
51单片机开发板(51控制蓝牙模块对晶振有特殊要求,建议11.0594M的,如果找不到就用51开发板)
370电机4个
APP:手机应用商城搜蓝牙串口助手

原理图:端口定义写的很清楚
部分程序如下: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uchar PuZh[36] = "科技";

sbit ENA1=P0^0;
sbit IN11=P0^1;
sbit IN21=P0^2;
sbit ENB1=P0^3;
sbit IN31=P0^4;
sbit IN41=P0^5;

sbit ENA2=P1^0;
sbit IN12=P1^1;
sbit IN22=P1^2;
sbit ENB2=P1^3;
sbit IN32=P1^4;
sbit IN42=P1^5;

//--声明全局函数--//
void UsartConfiguration();
void Delay_1ms(uint i);

void Com_Int(void) interrupt 4
{
    uchar i;
  uchar receive_data;

  EA = 0;

  if(RI == 1) //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,RI会置位
    {
        RI = 0;
        receive_data = SBUF;//接收到的数据

        if(receive_data == 'Z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NA1=1;
                IN11=1;
                IN21=0;     //电机正转
                ENB1=1;
                IN31=1;
                IN41=0;
                ENA2=1;
                IN12=1;
                IN22=0;     //电机正转
                ENB2=1;
                IN32=1;
                IN42=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receive_data == 'F'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NA1=1;
                IN11=0;
                IN21=1;     //电机反转
                ENB1=1;
                IN31=0;
                IN41=1;
                ENA2=1;
                IN12=0;
                IN22=1;
                ENB2=1;
                IN32=0;
                IN42=1;
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receive_data == 'Z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NA1=1;
                IN11=1;
                IN21=0;     //电机左转
                ENB1=1;
                IN31=1;
                IN41=0;
                ENA2=1;
                IN12=0;
                IN22=1;
                ENB2=1;
                IN32=0;
                IN42=1;

        }

网友A(2019-12-18):
你这个下载文件里只有代码没有原理图啥的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