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学好单片机?上课完全听不懂,无从下手

楼主(2019-05-18):
情况是这样的:1、大一学生
2、学校开了c51单片机这门课
3、老师上课讲的完全听不懂
4、布置的课题又很难
5、程序基本上都是抄书上的,感觉没有自己的想法,无从下手

网友A:
学习的单片机就是那样。讲寄存器,讲寻址什么的。建议你到网站找汇编语言视频教程看。看看坛友有没有更新更好的推荐,没有的话就找小甲鱼的汇编语言。

网友B:
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,我是大二的时候学习这门课程的,目前本人大四,到现在也就是能够纸上谈兵,应付考试可以,毕竟在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使用的是C语言,汇编很少用到,如果你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话,可以去bilibili看郭天祥老师的10天学会51单片机,还是挺有用的,淘宝也有这个老师相应的书籍卖。

网友C:
先学好C语言,这样后面学c51的时候特别好上手。不要死啃书本,注重动手能力,资金充足可以去买器材做实物,不充足可以用仿真软件做仿真。

熟能生巧,不能只学习,要动手

多逛逛像本论坛这样的人才济济的地方,不明白的问题随时发问,定会有热心的朋友相帮。

网友C:
仿真软件可学习Multisim8或Proteus8.3,一般仿真纯模拟和数字器件使用Multisim8,仿真单片机等可编程器件的综合型电路采用Proteus8.3。

电路的调试在于多动手。前期的学习大家可在书本上或网络上找到相应的电路原理图,基本看懂后自己用电路板制作成实物,再通过实物的调试达到实验现象与理论分析一致。大家也可制作某一个电路模块,通过可拔插的导线(杜邦线或排线)连接到购买的单片机开发板上,再通过编程控制自制模块的工作。总之,电路调试只有多动手制作才会发现问题,只有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不断提高电路制作和调试的能力,积累相关的经验。也只有通过制作实物你才能从中体会到成功的喜悦,从而激励你不断奋斗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的单片机就是那样。讲寄存器,讲寻址什么的。建议你到网站找汇编语言视频教程看。看看坛友有没有更新更 ...

好的 谢谢大佬!受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先学好C语言,这样后面学c51的时候特别好上手。不要死啃书本,注重动手能力,资金充足可以去买器材做实物, ...

好的 谢谢大佬!受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,我是大二的时候学习这门课程的,目前本人大四,到现在也就是能够纸上谈兵,应付考试可 ...

好的 谢谢大佬!

网友D:
      何为难?说白就是不想同他混熟!C语言不喜欢,关键字不愿花时间记,遇到数组与指针就脑壳疼,谈起外设连接就就犯晕。归根结底就是跟你不熟。
      其实一个中学没毕业的学生就能玩好单片机,能理解C语言,爱动手动脑,何难之有?51是最最基础的单片机入门知识,这一步你都不想使点儿力,后面STM32对你来说如同天书!
      不要看到其他同学学的怎样怎样产生压力,别人学的好同你一毛钱关系也没有,你只要问问自己哪些东西学到哪些没学到就好,接着玩转接着干,一份收获一份汗。

网友E:
少抽两包烟,买块开发板,玩玩练练。少玩两局荣耀玄天,埋头十来天,他日若放下,记青春,不枉少年!

网友F:
1以前我们在学校里有一本郭天祥的书,感觉对入门效果不错;

网友F:
2勤动手

网友G:
先买块板子自己练练手,C语言基础很重要,当然这个还得多练,现在网上资源很多很丰富,也可以上网去找相关课程去看

网友H:
汇编一般很少去用,小程序还行,程序一但上百行,就很难去调试。书上讲的关于单片机的寄存器的知识可以去深入了解,程序不建议深入研究。必经现在写程序基本以c程序为主,几乎不会去写汇编程序。c程序易懂且可移植性较强。多耐心分析几个c程序就能入门了。

网友I:
买块开发板,先练习几个简单的程序。多动手!

网友J:
先看c语言的基础语法,懂按键,流水灯一些简单的程序,能看懂就行,实在懂不了,推荐看郭天祥的讲的51单片机视频。之外可以自己做点diy套件,跑马灯,光立方,音频功放等很有意思的。

网友K:
我也差不多,但是在自己尝试做了后,感觉有兴趣了。我觉得学习这门课必须自己去动手,只是上课是不行的,加油吧

网友L:
我是大三学的,你可以到图书馆翻找一些具有指导性的用书,然后要多实践

网友M:
慢慢来。都是这样的,一点点积累。从基础的开始学习的。每天看一点点,后面你就发现自己可以看懂了

网友N:
学单片机其实没那么难,首先C语言基础要比较好,单片机基本上都是c语言编写的,上课听老师讲要认真,听不懂也要记录,然后就是看书上的例题,很有帮助,好好学学寄存器的配置方法就比较简单了

网友O:
先学C语言打好基础,买开发板找些代码或者案例弄懂含义和思路后试着改改,自己买些模块做些东西培养自己的兴趣。可以多找找视频或者是课件学学,重点学中断,定时器和串口通信。

网友P:
论坛这儿那么多教程静下心每天晚上2小时你就会了

网友Q:
别说了,我也大一,最近被RC522快搞懵了

网友Q:
我也大一,根本连程序都写不出来。。

网友Q:
有个建议,直接去找学校电子工训中心的老师,我就是这样的,比老师上课实践性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