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蜂鸣器时电阻的问题,麻烦大神进来看看。

楼主(2019-05-19):
图片上三极管型号是9012,蜂鸣器驱动电压是5V,Vcc=5v,我有些不明白,1K的电阻是这么计算出的呢?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?
麻烦大神们指导我一下,想了一晚上了 ,没想明白。

网友A:
LZ应该补习些模电知识。一是电阻的作用:在这里是限流(当MCU端子为低驱动蜂鸣器或其它负载时,所能承受的最大灌电流=(Vcc-Veb)/R2);二是Q1的作用:在这里当开关用(即Q1工作在饱和区与截止区),只要Ib电流大于要求即可(图中1K不是精确计算结果),这与Q1、B1参数有关。
总之。这与练武一样,讲究要有基础(模电、数电、元器件等基础知识),有了基础知识,你就一目了然了。

网友B:
在这图里Q1是工作在开关状态。只要Q1的Ieb满足Q1饱和导通条件,Q1的Iec大小完全取决于B1的等效电阻。R2是限流电阻,保护单片机P12口和Q1的eb结不会因电流过大而烧毁。因三极管的参数离散性较大,实际应用中不可能精确计算R2的值,通常取经验值1~4.7K。即满足Q1饱和导通,又不使P12口和Q1的eb结过载。

网友C:
这个问题不要太深究,1K电阻是三极管发射结限流电阻,同时有保护IO口的作用。要计算的话,(5-0.7)/1K(mA)这就是单片机IO在允许电流之内就行了。

网友D:
三极管都有一个放大倍数β,要想处于饱和状态,b 极电流就必须大于 e 和 c 之间电流值除以β。要保证9012充分导通,如果蜂鸣器电流100ma,β=100,b 极电流=1ma,R2必须小于4.3k。

网友E:
这个电阻主要是来保护三极管的,否则三极管的功率会很大,其实不接也行

网友F:
这电阻范围广,如节能,就从负载电流开始,再查三极管放大倍数,基极电流放大后远大于负载电流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