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09上INTO的横杠问题?

楼主:
altium09上INTO的横杠怎么打上去,大家知道的告诉我一下,谢谢!

网友A(2019-05-19):
输入\就可以了

网友B:
输入\加对应英文 就行

网友C:
我试了还是不行

网友D:
英文状态下输入如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英文状态下输入如图

谢谢你,我知道了,我把显示名字和标识弄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