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按键控制数码管加1程序,结果不亮

楼主(2019-05-19):
/*
*功能:开关key1控制实现每按一次,数码管数字加1,实现00-99的循环
*开关key2实现随时清零
#include<reg52.h>
sbit SEG1 = P1^0;  //定义显示十位的数码管
sbit SEG2 = P2^0;  //定义显示个位的数码管
sbit key1 = P3^2;  //定义实现数码管加1的开关key1
sbit key2 = P3^3;  //定义实现清零的开关key2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uint i,j;
uint sum = 0;
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[] = {0xC0,0xF9,0xA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B0,0x99,0x92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82,0xF8,0x80,0x90}; //共阳极数码管
void display(uint i,uint j);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E = 0X85;
        IT0 = 1;
        IT1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display(i,j);
        }

}

void EX0_INT(void) interrupt 0        // 外部中断0,实现按键按一下数码管数字加一
{
        sum++;
}

void EX1_INT(void) interrupt 2//外部中断1,实现清零
{
        sum = 0;
}

void display(uint i,uint j)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字
{
        i = sum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十位数字
        j = sum%10;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个位数字
        if(sum == 100)
        sum = 0;
        P1 = DSY_CODE[i];
        P2 = DSY_CODE[j];
}

网友A:
楼主显示程序错误

#include<reg52.h>
sbit SEG1 = P1^0;  //定义显示十位的数码管
sbit SEG2 = P2^0;  //定义显示个位的数码管
sbit key1 = P3^2;  //定义实现数码管加1的开关key1
sbit key2 = P3^3;  //定义实现清零的开关key2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//uint i,j;
uint sum = 0;
unsigned char code DSY_CODE[]={ //共阳极数码管
                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
                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i); //数码管显示函数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E = 0X85;
        IT0 = 1;
        IT1 = 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sum);
        }

}

void EX0_INT(void) interrupt 0 // 外部中断0,实现按键按一下数码管数字加一
{
        sum++;
        if(sum >= 100)
                sum = 0;
}

void EX1_INT(void) interrupt 2//外部中断1,实现清零
{
        sum = 0;
}
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i)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数字
{
        P1 = DSY_CODE[i/10];
        P2 = DSY_CODE[i%10]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