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一个初学者,如何学好单片机,课堂上的内容过于粗浅 求帮助

楼主(2019-05-19):
作为一个初学者,如何学好单片机,课堂上的内容过于粗浅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项目名称:自动售水机系统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"reg52.h"
#include"pcf8591.h"
#include"iic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iic协议
#include"ct107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T107单片机初始化
#include"deplay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

#define AddWr 0x90   //写数据地址
#define AddRd 0x91   //读数据地址

sbit key6=P3^1;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按键端口
sbit key7=P3^0;

unsigned char code smg_du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  //数码管段选“0~9”
unsigned char code smg_we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位选
unsigned char tab[8]={0,0,5,0,0,0,0,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组
unsigned int water,tota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水量,总价
float pric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单价
unsigned char ligh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光照强度变量
bit flag,flag1,flag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标志位

unsigned char ReadADC(unsigned char Ch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AD函数,Ch1为通道号,取值0~3;
void diswor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
main()
{
        price=0.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单价为0.5元/L
        TMOD=0x1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0,1为16位定时器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0初值50ms,用于累计水量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TH1=(65536-2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定定时器0初值2ms,用于扫描数码管和L1
        TL1=(65536-2000)%256;
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
        ET1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位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ct107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
        {
         if(!key6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按键是否按下
         {
         deplay_50us(200);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 if(!key6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0;        //关继电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0;                //避免蜂鸣器的影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|=Y5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        //按下停止后把许可启动标志位置0,方可进入下次启动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 if(!flag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许可启动标志位为0才可启动
         if(!key7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
         {
         deplay_50us(200);
                 if(!key7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ter=0;        //水量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otal=0;        //总价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1;        //开继电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|=Y5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                //复位停止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        //置位许可启动标志位防止再次进入启动程序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diswork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据处理
        light=ReadADC(1);        //读AD数据(光敏电阻)
        if(light<64)                //判断电压是否下于1.25V。1.25*255/5=64
        flag1=1;
        else
        flag1=0;
        }
}

void diswork()
{
        if(flag)           //停止时显示总价,启动时显示水量
        {
        total=(unsigned int)(water*price);
        tab[4]=total/1000;
        tab[5]=total%1000/100;
        tab[6]=total%100/10;
        tab[7]=total%1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tab[4]=water/1000;
        tab[5]=water%1000/100;
        tab[6]=water%100/10;
        tab[7]=water%10;
        }
}
unsigned char ReadADC(unsigned char Ch1)         //读通道Ch1的数据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a;
        init_iic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Send(AddWr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Send(0x40|Ch1);
        Ack();
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Send(AddRd);
        Ack();
        Data=Read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NoAck(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return Data;

}

void timeint_0() interrupt 1         //定时器0中断用于计算水量,其中断优先级比定时器1中断高,防止了中断被打断,使数据更准确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k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//每50ms进一次中断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      if(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100ms水量增加10mL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if(water==999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|=Y5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water++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k++;
}

void timeint_1() interrupt 3
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和L1扫描函数
        unsigned char com[8]={0x00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,0xff};           //用于控制数码管的亮灭
        static char i;
        TH1=(65536-2500)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2ms扫描一次
        TL1=(65536-2500)%256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P2|=Y7C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P0=smg_we[i]&com[i];
        P2|=Y6C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if(i==1|i==5)
        P0=smg_du[tab[i]]&0x7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为第二和第六个数码管加小数点
        else
        P0=smg_du[tab[i]];
        P2|=Y7C;
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if(flag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L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        P2=Y4C;
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L1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        P2=Y4C;
                P2&=0x1f;
        }
        if(i==7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扫描完8个数码管就清零从新扫描
        {
        i=0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i++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