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学汇编语言获取更快的单片机程序执行速度,求指导

楼主(2019-05-19):
汇编语言,目前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,不过听说汇编语言在机器内可以更快速的执行,想学习,如果自学,需要用到哪些资料

网友A:
不懂汇编语言,不会成为单片机高手的。

网友B:
汇编的特点是:时间准确,效率高。
虽然很多时候效率就是速度的意思,但汇编并等于是速度快。
你一定有在汇编后面加上等号的话,那么:汇编=硬件。
每一条汇编指令都会有对应的硬件,或者是地址,或者是端口,或者是寄存器。累加器之类的

网友C:
玩汇编对器件必须熟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