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显示出错,求大神指导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9-05-19):
请求大神指出错误。(数码管与程序里都是共阴极的。)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sda=P2^0;
sbit scl=P2^1;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uchar code table[]={

                0x3f,  //"0"
                0x06,  //"1"
                0x5b,  //"2"
                0x4f,  //"3"
                0x66,  //"4"
                0x6d,  //"5"
                0x7d,  //"6"
                0x07,  //"7"
                0x7f,  //"8"
                0x6f,  //"9"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void _nop_()  //5us
{;;}
void delay1(uint z)//1ms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20;y>0;y--);
}
void display(uchar value)
{
        uchar bai,shi,ge;
        bai=value/100;
        shi=value%100/10;
        ge=value%100%10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bai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1(1)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1(1);
        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fb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1(1);
}
void start()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
}
void stop()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respons()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
}
void norespons()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init()
{
        scl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}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dat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((temp&0x80)==0x8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1;          //д1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da=0;          //д0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temp<<=1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
}
uchar read_byte()
{
        uchar dat,i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   if(sda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|=0x01;
                if(i<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<<=1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;
}
void DAC_write(uchar dat)
{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9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4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op();
}
uchar ADC_read(uchar com)
{
        uchar dat;
        dat=com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9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com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91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dat=read_byte();
        norespons(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return dat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=0,ad_value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ad_value=ADC_read(0x42)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ad_value);
                DAC_write(i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delay1(1);
        }
}

楼主:
为什么还在审核呀?

网友A:
小白一个  求教  可以讨论一下

网友B:
dula=1;
        P0=table[bai];
        dula=0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delay1(1);
段和位控制先后顺序换一下,其它位也一样处理。当年玩过,记得是这样。这个是GTX的例子吧,仿真的代码这样处理才可以正常显示

网友C:
数码管动态驱动程序改这样:
void display(uchar value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j=0;
        uchar bai,shi,ge;
        bai=value/100%10;
        shi=value/10%10;
        ge =value%10;
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switch(j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ba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sh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b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ge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j++;
        j%=3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