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红外遥控智能电风扇设计资料

楼主(2019-05-19):
红外遥控智能电风扇实物图纸程序共享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//宏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//头函数
#include <stc12c5a60s2.h>
#include <AT24C02.h>
//温度传感器标志变量
uchar flag=1;
#include <DS18B20.h>
#include <Ds1302.h>
#include <Lcd.h>
#include <Data.h>
//热释电传感器
sbit RR=P3^4;

//是否有人状态 闹铃状态  风速状态
uchar R=1,L=1,FS=0;
//读取温度
uint TT=0;

//开机时分秒
uchar OS=0,OF=0,OM=0;

//关机时分秒
uchar ClS=0,ClF=0,ClM=0;

//模式
uchar Mode=0;
//调整位光标
uchar Modes=0;
//暂时保存状态
uchar Modetemp=0;

//时间计算
#define Imax 14000    //此处为晶振为11.0592时的取值,
#define Imin 8000    //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,
#define Inum1 145    //要改变相应的取值。
#define Inum2 700
#define Inum3 3000
//解码变量
unsigned char Im[4]={0x00,0x00,0x00,0x00};
//全局变量
uchar f;
unsigned long m,Tc;
uchar IrOK;

//延时
void delayHW(uchar i);
//PWM脉冲占空比调节
void pwm_set(uchar a);
//PWM初始化
void initpwm();
//外部中断定时器0寄存器初始化
void Init();
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//PWM脉冲
        initpwm();
        //外部中断定时器0寄存器初始化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//时钟初始化
        Ds1302_Init();
        //EEPROM初始化
        initeeprom();
        //写
/*        write_add(0x00,L);
        write_add(0x01,OS);
        write_add(0x02,OF);
        write_add(0x03,OM);
        write_add(0x04,ClS);
        write_add(0x05,ClF);
        write_add(0x06,ClM);*/

        //读
        L=read_add(0x00);
        OS=read_add(0x01);
        OF=read_add(0x02);
        OM=read_add(0x03);
        ClS=read_add(0x04);
        ClF=read_add(0x05);
        ClM=read_add(0x06);

        //发送温度转换
        tmpchange();
        //发送温度转换
        tmpchange();
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TT=tmp();
        //初始化
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//读取时间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温度转换
                tmpchange();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温度
                TT=tmp();
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人员状况
                //有人
                if(RR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无人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模式处理
                //自动开机
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有人开启风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调整0档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T<=3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T>300&&TT<=32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T>320&&TT<=3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3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T>3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无人关闭风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时间
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//LCD实时刷新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Time(time_buf1,TT,R,L,FS,Mode);
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不然芯片会发热
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50);
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开启定时 定时后转为自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if(L==1&&time_buf1[4]==OS&&time_buf1[5]==OF&&time_buf1[6]==O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==3&&time_buf1[0]==OS&&time_buf1[5]==OF&&time_buf1[6]==O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==2&&time_buf1[4]==ClS&&time_buf1[5]==ClF&&time_buf1[6]==Cl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L==3&&time_buf1[4]==ClS&&time_buf1[5]==ClF&&time_buf1[6]==ClM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红外命令处理
                if(IrOK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清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关机按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0x4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机变开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机变关机 或自动变关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1||Mod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模式/手动模式切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1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切自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切手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风速 手动调节0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f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风速 手动调节1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风速 手动调节2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1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风速 手动调节3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5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模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set(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是否开启闹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到关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////////////////////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0,L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开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4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_ON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temp=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time(OS,OF,O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1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好跳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Mode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命令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OK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清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并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0x4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Mode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1,O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2,O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3,O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值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M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F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S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值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1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M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M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F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F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OS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S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time(OS,OF,O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Swit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while 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调整关机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4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_OFF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temp=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time(ClS,ClF,Cl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1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好跳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Mode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命令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OK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清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并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0x4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Mode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4,ClS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5,Cl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(0x06,Cl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值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M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F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S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值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1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M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M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F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F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F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S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S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time(ClS,ClF,Cl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1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8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Swit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while end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4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Read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实时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Time(time_buf1,TT,R,L,FS,M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不然芯片会发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LCD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间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temp=Mod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进入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Mode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红外命令处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rOK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标志变量清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O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跳出调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m[2]==0x4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=Modetemp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0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odes=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值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4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6]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5]=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4]=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1]==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2]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++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3]==(YDay(time_buf1[1],time_buf1[2])+1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7]=Conver_week(time_buf1[1],time_buf1[2],time_buf1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值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m[2]==0x1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s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6]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6]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5]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5]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4]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4]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年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1]==0xff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1]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月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2]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2]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日--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s==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buf1[3]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3]=YDay(time_buf1[1],time_buf1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1[7]=Conver_week(time_buf1[1],time_buf1[2],time_buf1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CD实时刷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Time(time_buf1,TT,R,L,FS,Mod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光标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Mode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40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Switc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if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//whil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_Tim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//while end
}

//延时
void delayHW(uchar i)
{
  uchar j,k;
  for(j=i;j>0;j--)
    for(k=125;k>0;k--);
}
//外部中断定时器0寄存器初始化
void Init()
{
        m=0;
        f=0;
        EA=1;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IT1=1;//下降沿有效
        EX1=1;//外部中断1开
        TMOD=0x01;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TH0=0;//T0赋初值
        TL0=0;
        TR0=0;//t0开始计时
}
//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1
void intersvr1(void) interrupt 2 using 1
{
TR0=1;
Tc=TH0*256+TL0/256;//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
TH0=0;
TL0=0;         //定时中断重新置零
if((Tc>Imin)&&(Tc<Imax))
{
        m=0;
        f=1;
        return;
}       //找到启始码
if(f==1)
{
    if(Tc>Inum1&&Tc<Inum3)
    {
           Im[m/8]=Im[m/8]>>1|0x80; m++;
    }
    if(Tc>Inum2&&Tc<Inum1)
    {
      Im[m/8]=Im[m/8]>>1; m++; //取码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m==32)
    {
      m=0;
      f=0;
      if(Im[2]==~Im[3])
      {
           IrO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HW(200);
           }
      else IrOK=0;   //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
    }
               //准备读下一码
}
}
//PWM脉冲初始化
void initpwm()
{
CCON=0;
CL=0;
CH=0;
CMOD=0X00;//设定Pwm时钟频率11.0592/12

CCAPM0=0X42;
PCA_PWM0=0X00;
CCAP0H=0;
CCAP0L=0xff;
CR=1;
}
//PWM占空比设置
void pwm_set(uchar a)
{
CCAP0H=a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