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驱动DS18B20,在LCD1602显示温度以及对外部脉冲计数问题

楼主(2019-05-19):
程序见附件,求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,LCD没法正常显示
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"lcd1602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usart.h"
#include "ds18b20.h"
#include "TIM.h"

int main()

{

delay_init(); //延时函数初始化
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//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
uart_init(115200); //串口初始化为 115200

LCD1602_Init(); //初始化LCD
DS18B20_Init();
        TIM3_init();

LCD1602_ShowStr(1,0,"Temp:",16);
LCD1602_ShowStr(1,1,"PF:  ",6);

while(1)
{
         DS18B20_Get_Temp();
         DS18B20_disp();
         TIM3_disp();

}

}

网友A:
感觉LCD1602的数据口和控制口应该用不同的端口,否则在赋予数据或命令时,控制端的状态就不在所需状态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LCD1602的数据口和控制口应该用不同的端口,否则在赋予数据或命令时,控制端的状态就不在所需状态了

void LCD1602_GPIO_Config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 | RCC_APB2Periph_GPIOC,ENABLE);//使能PB,PD端口时钟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;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//开漏输出模式
     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 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C0~7
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|GPIO_Pin_11|GPIO_Pin_12;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//推挽输出模式
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        //IO口速度为50MHz
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 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B10,11,12

}
改成这样还是不能显示

网友A:
建议:先单写很“干净”的LCD驱动部分,显示正常了,再一个一个增加其它部分。出问题便于检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:先单写很“干净”的LCD驱动部分,显示正常了,再一个一个增加其它部分。出问题便于检查

LCD能正常显示,但是加上DS18B20之后,温度没法正常显示出来,脉冲计数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