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自行车码表+PWM调速程序问题

楼主(2019-05-19):
自行车速度里程测量,使用的是外部中断0计数里程脉冲,定时器0计算时间
PWM调速,使用定时器1产生PWM波形
两个程序单独使用都没问题,
但是合在一起,两个定时器一起用就出现问题,错误首先在数码管位选端出现流水灯效果,第一次切割后恢复正常,没有了流水灯效果,速度测量失效。里程测量还能用

附程序代码:
//速度:单位为 m/h         里程单位cm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duan P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选
#define wei P2                   //位选P2^4-P2^7
#define zhouchang 200            //车轮周长200cm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ng;
uchar code display1[] = 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}; //数码管驱动信号0---9,共阳
uchar code bitcode[]={0x7f,0xbf,0xdf,0xef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位选扫描信号  0111 1111
sbit change = P3^4;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按键
bit flag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切换标记
bit flag1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次切割
uchar point1 = 0;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标记,速度
uchar buf1[]={0,0,0,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该显示的数字,高-----低,速度
uchar point2 = 0;               //小数点标记,里程
uchar buf2[]={0,0,0,0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该显示的数字,高------低,里程
uchar num = 4;                  //数码管第num位
uint time_counte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10次切割时差,定时计数
uint time_counter8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8s定时计数
uint external_counte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外部中断计数
ulong s = 0;//里程
ulong speed = 0;//速度

sbit PWM=P1^0;              //PWM所使用的一些量
sbit key1=P1^1;
sbit key2=P1^2;
uchar zkb,w;// zkb指占空比

void delay1m(uchar x)//MS级延时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for(i = 0;i < x;i++)        //连续x次,约 x ms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20;j++);   //数120 次,约1 ms
}
void keyscan()         //键盘扫描
  {
           P1=0XFF;
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{
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1m(5);
           if(key1==0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zkb<1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zkb++;
                 zkb++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while(!key1);

           }
         }
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delay1m(5);
           if(key2==0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if(zkb>0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zkb--;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while(!key2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}

  }
}

void init_display()              //初始显示0.0.0.0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 = 0;i < 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 - 1];
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1[num--]];
                delay1m(1);
                if(num == 0)num = 4;
        }
}
void time0_int0_init()         //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TMOD |= 0x11;
        TH1=(65536-1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10)%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5000) % 256;//12M晶振,5ms定时
        TH0 = (65536 - 5000) / 256;
        IT0 = 1;//外部中断0,负跳变触发方式
        TR0 = 0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X0 = 1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
}

void display_function()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函数
{
        if(flag == 0)//显示速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point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速度显示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num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x7f&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最高位小数点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num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x7f&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第二高位小数点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num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x7f&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1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第三高位小数点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um == 0)num = 4;
 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flag == 1)//显示里程
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point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里程显示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if(num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x7f&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最高位小数点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if(num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x7f&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第二高位小数点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if(num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0x7f&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 = bitcode[num-1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 = display1[buf2[num-1]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//第三高位小数点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num == 0)num = 4;
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主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main()
{

        time0_int0_init();//定时器0和外部中断0的初始化
        while(!TR0)        //上电一直未切割时就显示  0.0.0.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it_disp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zkb=4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if(!change)//按下切换按键显示里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m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chang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 = ~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change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定时器0中断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ime0_interrup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L0 = (65536 - 5000) % 256;// 12M晶振,5ms定时
        TH0 = (65536 - 5000) / 256;
        display_function();
        time_counter++;
        time_counter8++;
        if(time_counter8 >= 1600)//大于8s没切割,车子视为停下了,速度为:0,但里程还记着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_counter8 = 0;
                speed = 0;//速度为 0
                point1 = 0;
                buf1[3] = speed%10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数组赋值
                buf1[2] = speed/10%10;
                buf1[1] = speed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buf1[0] = speed/1000%10;
        }
}

void time1() interrupt 3         //定时器1中断函数
  {

      TH1=(65536-10)/256;
        TL1=(65536-10)%256;
        ++w;
        if(w>10)
          {
          w=0;
          };

        if(w<=zkb)
        {
         PWM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PWM=0;

  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外部中断0中断函数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int0_interrupt()interrupt 0
{

        external_counter++;
        if(external_counter ==1 )TR0 = ~TR0; //第一次切割打开定时器0
        if(external_counter == 65535)external_counter = 0;
        time_counter8 = 0;                //只要8秒内有切割,车子就一直在运行

        if(external_counter % 10 == 0)//切割10次 更新下速度
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5是因为中断一次是5MS
                 if(flag1==0) 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次切割更新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 =((ulong)(36000)*zhouchang)/(time_counter * 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flag1==1){speed =((ulong)(36000)*10*zhouchang)/(time_counter * 5);} //不是第一次切割

                if((speed >= 100)&&(speed < 1000))         //100 ---- 1000       3位整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3] = speed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2] = speed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1] = speed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peed >= 1000)&&(speed < 10000))   //1000 ---- 10000        4位整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ed = (uint)speed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3] = speed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2] = speed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1] = speed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0] = speed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peed >= 10000)&&(speed < 100000))          //10000 ----- 100000      5位整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1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3] = speed/1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2] = speed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1] = speed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0] = speed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peed >= 100000)&&(speed < 1000000))  //100000 ------ 1000000    6位整数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1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3] = speed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2] = speed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1] = speed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1[0] = speed/1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time_counter = 0;
        }

        if(external_counter % 10 == 0)//每切割10次 更新下里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s = (ulong)external_counter * zhouchang;  //里程:单位为   cm
                if((s >= 1000)&&(s < 100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2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0.012    00121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3] = s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2] = s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1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}//   4位整数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 >= 10000)&&(s < 1000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3] = s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2] = s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1] = s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}//     5位整数           0.123         012345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 >= 100000)&&(s < 10000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3] = s/1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2] = s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1] = s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0] = s/1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} //    6位整数         1.234    1234 56
            else if((s >= 1000000)&&(s < 100000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2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3] = s/1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2] = s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1] = s/1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0] = s/10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}//     7位整数          1234 567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s >= 10000000)&&(s < 100000000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oint2 = 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3] = s/1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2] = s/1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1] = s/10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2[0] = s/10000000%10;
                } //     8位整数                 1234 5678
        }
}

网友A:
1、延时不要用DELAY硬件延时程序做!
2、中断服务程序中:不要做显示、复杂的计算!
你能做到以上两点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