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89C51单片机驱动有源蜂鸣器的io电平问题

楼主:
电路图很简单,用51驱动蜂鸣器

用PCB做完后,输入+5V,I/O口都是低电平。单片机内部不都是默认上拉电阻的吗?为什么我的会是低电平?
望大神们指点

网友A(2019-05-19):
偏偏遇上偏偏了呗

网友B:
三极管基级需要串联一个电阻到CPU.
CPU复位电容太小,应加大。
你基础太差,还是多看教材、多学习吧!

网友C:
有上拉不表示输出是0啊。如果有上拉就输出1,那么要输出0怎么办呢?

网友D:
单片机引脚和三极管之间要加限流电阻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三极管基级需要串联一个电阻到CPU.
CPU复位电容太小,应加大。
你基础太差,还是多看教材、多学习吧!

嗯,我应该加个串联电阻,防止三极管降压太大。
但你说的CPU复位电容太小这点,我不敢苟同。100pf已经够大了,实际我使用的是10pf的电解电容。只需2个机器周期就可以使其复位,10pf绰绰有余了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有上拉不表示输出是0啊。如果有上拉就输出1,那么要输出0怎么办呢?

谢谢你的解答。
我的意思是,51单片机在上电情况下,P0为开漏I/O口模式,其他默认为准双向I/O口模式。但我只是读出,并不是输入。所以,我认为这个端口应该是输出高。

网友F:
。。为啥偏偏用3.0/3.1。。用P2口试试。3.0/3.1是复用口。默认状态应该是低电平。还有,P0口也没有上拉电阻呀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嗯,我应该加个串联电阻,防止三极管降压太大。
但你说的CPU复位电容太小这点,我不敢苟同。100pf已经够 ...

1、阻容复位时,电容C1为10uF,电阻R1为10K。这是数据手册上的。

网友G:
你把积极断开就变高电平了   就是这么神奇

网友H:
可以直接将接三极管的线断开接P3.0口上,应该会响 ,只是声音大小的事,如果再不响就要查代码了

网友I:
PF ,uF,上拉,下拉,,,头都大了吧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。。为啥偏偏用3.0/3.1。。用P2口试试。3.0/3.1是复用口。默认状态应该是低电平。还有,P0口也没有上拉电阻 ...

谢谢解答
P3口跟P1P2口一样,我不使用复用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