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知道如何在AD上画对射红外传感器,还有连接方法,求指教

楼主(2019-05-19):
在AD中,怎么画对射式红外传感器呢,还有连接方法,谢谢

网友A:
可以以任意你喜欢方式图形来表示!只要能保证所用到的引脚数量不错就可以了。

网友B(2020-03-09):
原理图中  也可以用光耦代替啊   看起来简单明了

网友C:
留几个焊盘就可以了吧,传感器用导线外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