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C_8bit(0)高速采样的示波器演示Arduino程序

楼主(2019-05-19):
        1.  Nokia5110显示屏显示波形 , U8GLIB_PCD8544 u8g(3, 4, 99, 5, 6); // SPI Com: SCK = 3, MOSI = 4, CS = 永远接地, dc = 5, Reset = 6
        2.  A0信号输入。
        3.  D9输出自带10khz方波信号,D9与A0相接可以自测方波波形。
        4.  Buffer[x] = 47-(Buffer[x]>>2); //计算纵坐标值47大小可以改变水平轴上下移动
        5.  ADC.H库和u8glib库附件

Arduino源程序如下:
#include <U8glib.h> //声明库
#include<ADC.h>
//Nokia5110示波器演示
U8GLIB_PCD8544 u8g(3, 4, 99, 5, 6); // SPI Com: SCK = 3, MOSI = 4, CS = 永远接地, dc = 5, Reset = 6
int Input = A0;  //声明输入引脚
int x,y; //绘点坐标
float Vpp;
int Buffer[84]; //缓存值储存数组
int Buf,Bu;
void setup( )
{
   ADMUX=0xe0;  //测量通道0
   ADCSRA=0xe2;
  u8g.setFont(u8g_font_5x7);
   u8g.firstPage();
      analogReference(INTERNAL); //ADC使用单片机内部1.1V基准
  u8g.setContrast(110);//设置对比度0-255

// 下面的等值于 OC1A = 输出用于定时器1的CTC模式
  pinMode(9, OUTPUT);  // 设置默认关联了D9(查表得知)为输出,方波输出A10
  TCCR1B=0; // 只是个复位的习惯可以不要
  TCCR1A=_BV(COM1A0); // 要是困扰的话你也可以写成 TCCR1A = 0b01000000;
  //这里和上一个表示了 = CTC 模式, 开启比较器(默认输出), prescaler = 1
  TCCR1B = _BV(WGM12)|_BV(CS10) ; //  这里等值于 TCCR1B = 0b00001001;

  // 最有意思的了,16位的玩意来确定要一个怎样的频率
  OCR1A = 800; // 计算为:F_CPU/2/Need_HZ-1 来得到你想要的,遗憾的是四舍五入来截取频率800相当于10khz
  }

//采样

void sample( )

{

for(x = 0;x < 84;x++)

  // Buffer[x] = analogRead(A0);  //信号采样
  // Buf=   analogRead(A1);
   // Buf = ADCH;
   Buffer[x] = ADC_8bit(0);//0表示A0输入
for(x = 0;x < 84;x++)

   Buffer[x] = 47-(Buffer[x]>>2); //计算纵坐标值47大小可以改变水平轴上下移动

}

//显示

void draw( )

{
  for(x = 0;x < 83;x++)

   /*    u8g.drawStr(40,7,"V");
        u8g.setPrintPos(10,7);
       u8g.print(Buf);
       u8g.setPrintPos(10,15);
       u8g.print(Bu);*/

       for(x = 0;x < 83;x++)
       for(x = 0;x < 83;x++)
      u8g.drawLine(x,Buffer[x],x,Buffer[x+1]);  //画相邻两点连线

      for(x = 0;x < 83;x++)
      u8g.drawLine(42,0,42,47);  // 画x坐标轴
       u8g.drawLine(0,24,84,24); // 画y坐标轴
       for(x=2;x<84;x+=8)        //画x坐标轴刻度
       u8g.drawLine(x,23,x,25);
       for(x=0;x<48;x+=8)        //画y坐标轴刻度
       u8g.drawLine(41,x,43,x);
       u8g.drawFrame(0,0,84,48); //画边框

}

void loop( )

{

   sample();         //采样

   u8g.firstPage();  //清屏

   do  draw( );      //显示

   while( u8g.nextPage( ))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