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超声波测距(带PCB工程和Proteus仿真程序)

楼主(2019-05-19):
使用HC-SR04超声波模块做了个超声波测距器带程序、原理图、PCB和仿真
全部文件见附件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PCB 3D图

PCB 3D图

PCB图

PCB图

实物图1

实物图1

实物图2

实物图2

原理图

原理图

单片机超声波测距仿真原理图如下(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)

主程序如下(程序来自互联网,本人仅做了部分修改,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)

//宏定义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
//温度零上与零下的标志位
char flag=0;
//超声波
char flags=0;
//超声波距离
char flag1s=0;
//计算定时间
uint time=0;
//计算距离
ULint L_=0;
//温度
uint t_=0;
//显示模式  0正常  1最小值调整
uchar mode=0;

//uint Max=490;
uint Min=30;
//按键标志
uchar k=0;
//数值有误
uchar FW=0;
//头函数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BJ_Key.h"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按键
#include "display.h"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头函数
#include "ultrasonic_wave.h"//超声波头函数
#include "DS18B20.h"                    //温度传感器头函数

//函数声明
void delayms(uint ms);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_ultrasonic_wave();
        //屏幕初始化
        Init1602();
        //温度初始化
        tmpchange();
        t_=tmp();
        tmpchange();
        t_=tmp();
        tmpchange();
        t_=tmp();

        //循环显示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//正常显示
                if(mod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rtModule();//启动超声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RX);          //当RX为零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计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RX);          //当RX为1计数并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计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20);  //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change();  //温度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_=tmp();     //度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nut(t_/10); //计算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_<Mi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_Star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       if(FW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g_Stop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_1602(t_/10,L_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调整显示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mode!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大最小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MaxM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mode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if(k==1&&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MaxM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d);//设置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==1&&mode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MaxMi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9);//设置光标位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界面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1602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uchar i=100,j;
        for(;ms;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,超过测距范围
/*void CJ_T0() interrupt 1
{
    flags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中断溢出标志
}*/

网友A(2021-01-11):
引用 网友B:
请问各位大佬 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?应该怎么解决?

第一个错误解决方法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1373-1.html
第2个错误,需要升级Proteus到8.8版本才能解决,因为你的版本根本就没有超声波这个元件

下图是我修改后的效果图:

网友C(2020-02-26):
请问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?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        uchar i=100,j;
        for(;ms;ms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--i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--j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D(2020-03-29):
大佬们下载下来之后仿真文件protues打不开怎么解决啊

网友E:
感谢大佬,好资料,51黑有你更精彩!!!

网友F(2020-06-14):
下载后仿真有温度显示,调整距离没反应是什么情况

网友G:
非常棒,很有参考价值

网友H:
非常好的参考资料,谢谢分享。

网友B(2021-01-11):
请问各位大佬 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?应该怎么解决?

网友I:
感谢大佬分享,收获颇深

网友J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一下这一段是什么意思呢?
void delayms(uint ms)
{

延时函数

网友K(2021-02-24):
程序不正确运行不了怎么解决大佬

网友L:
大佬,修改了端口烧进了普中89系列的板子和超声波模块进行实物仿真,但是不能实现效果,想请问一下,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超声波模块上的TX,RX没有分别接在单片机的RX ,TX端?

网友M(2021-05-26):
谢谢大佬分享了,下载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