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ave only one pin问题求解 Altium Designer画pcb图

楼主:
have only one pin这个咋解决啊(我...我承认我很菜)

网友A(2019-05-20):
你可以将这个引脚设置为不检查逻辑关系,这样这个引脚“出错”就不提示了。

网友B:
Project>Project Options>Error Reporting 界面下找到Nets With only one pin 选项,选择修改他的Report Mode模式,改为Warning或者No RePort。

网友C:
你把线连接出来了,但是另一端没连元件。所以报警。

网友C:
。。发快了。解决办法。去掉线。或者想要连接的元件上也加上线和相应的网络标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