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创分享-第六届蓝桥杯单片机决赛试题:智能物料传送系统(试题+源程序)

楼主(2019-05-19):
这次分享的是蓝桥杯单片机第六届国赛考题的程序源码 第6届:智能物料传送系统试题题目_Page1.jpg 第6届:智能物料传送系统试题题目_Page2.jpg 第6届:智能物料传送系统试题题目_Page3.jpg 单片机程序带有完整注释(一些简单的地方我就没注释)
#include "main.h"
#include "display.h"
#include "iic.h"
#include "key.h"
#include "time.h"
#include "sonic.h"
#include "delay.h"

u8 dis_buf[]={"        "};
u8 con_temp = 0X00;
u16 dis_mode=1;//当前显示模式
u16 hw_flag = 1;//货物类型标志,1:一类货物;2:二类货物
u16 y_time=2,e_time=4;//一类货物和二类货物传送时间标志
bit ssbz=0;//LED闪烁标志
bit job1_flag=0;
bit job2_flag=0;
bit job3_flag=0;
bit job4_flag=0;
bit job5_flag=0;
u16 time=0;//传送时间标志
u16 yz_flag = 1;//当前运载类型标志,0:空载;1:非空载;2:过载;
bit qdcs_flag=0;//启动传送标志
bit ztcs_flag=0;//暂停传送标志
u8 led_temp=0xff;
bit relay_flag = 0;//继电器开关标志
bit buzz_flag = 0;//蜂鸣器开关标志
bit ts_flag = 0;//是否进入调节时间模式标志
u16 ts_temp = 0;//1:调节1类货物传送时间;2:调节2类货物传送时间

void System_init();
void job1();
void job2();
void job3();
void job4();
void job5();
void cc_sj();
void dq_sj()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System_init();
        pcf_init();
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t1_init();
        t2_init();
        //cc_sj();
        dq_sj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job1_flag)//数码管显示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1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1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ob2_flag)//按键扫描与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2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2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ob3_flag)//数码管显示模式与LED显示模式处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3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3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ob4_flag)//电压测量与超声波测距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qdcs_flag & !ts_flag)//启动传送之后不再测量电压与距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4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4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job5_flag)//传送时间计算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5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ob5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System_init()
{
        all_off;
        led_set=0xff;
}

void job1()//数码管显示
{
        display_seg(dis_buf);
}

void job2()//按键处理
{
        u8 key_num;
        key_num = read_key();
        if(s4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yz_flag!=0&&!qdcs_flag)//非空载,传送标志为0能进入判断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mode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dcs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w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= y_ti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 = e_ti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4_flag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5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qdcs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ztcs_flag = ~ztcs_fla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ztcs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ztcs_flag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5_flag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6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s_flag = 1;
                ts_temp++;
                dis_mode = 3;
                if(ts_temp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_sj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q_sj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_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s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mode = 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6_fla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7_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s_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s_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y_time++;if(y_time== 11)y_time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e_time++;if(e_time== 11)e_time = 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7_flag = 0;
        }
}
void job3()//显示模式处理(数码管显示与LED显示)
{
        //数码管显示处理
        switch(dis_m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_buf,"%1d  %02d  %1d",dis_mode,juli,hw_flag);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_buf,"%1d     %02d",dis_mode,time);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sbz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_buf,"%1d  %02d %02d",dis_mode,y_time,e_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s_temp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sprintf(dis_buf,"%1d     %02d",dis_mode,e_time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sprintf(dis_buf,"%1d  %02d   ",dis_mode,y_time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is_buf,"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//LED显示处理
        if(yz_flag == 2)//过载,蜂鸣器响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temp = 0x04;
                buzz_flag = 1;//打开蜂鸣器响标志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temp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buzz_flag = 0;//关闭蜂鸣器响标志
        }
        if(ztcs_flag)led_temp = led_temp|0x08;
        if(ssbz)led_set = ~led_temp;
        else led_set = 0xff;
        //继电器与蜂鸣器处理
        con_temp = 0x00;
        if(relay_flag)con_temp |= 0x10;
        else con_temp &= 0XEF;
        if(buzz_flag)con_temp |= 0x40;
        else con_temp &= 0xbf;
        con_set = con_temp;
}
void job4()//电压测量与测距处理
{
        u16 adc=0;//模数转换返回值
        f32 dy=0;//电压值
        adc = pcf_adc();//调用模数转换函数
        dy = (f32)adc/255.0*5.0;//计算当前电压为多少
        if(dy>0.0&&dy<1.0)//空载数码管熄灭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z_flag=0;//空载
                if(!ts_flag)
                dis_mode = 4;//显示模式4:数码管全灭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y>=1.0&&dy<4.0)//非空载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z_flag=1;//非空载
                if(!ts_flag)
                dis_mode = 1;//显示模式1:数码管显示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dy>=4.0)//过载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yz_flag=2;//过载
                if(!ts_flag)
                dis_mode = 1;
        }
        //测量距离
        if(yz_flag!=0)//如果非空载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eju();//测量距离
//                juli =31;//测试
                if(juli<=30)//判断货物类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_flag=1;//一类货物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w_flag=2;//二类货物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job5()//时间计算函数
{
        if(!ztcs_flag)time--;//如果没有暂停
        if(time == 0)//时间等于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qdcs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ztcs_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relay_flag = 0;
        }
}

void cc_sj()
{
        write_eeprom(0,y_time);
        write_eeprom(1,e_time);
}

void dq_sj()
{
        y_time = read_eeprom(0);
        e_time = read_eeprom(1);
}

工程文件请到51hei附件里面下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