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蜂鸣器,led灯,声光报警电路的三个疑问

楼主(2019-05-19):
1.R2和R4的电阻组织是如何求的
2.PNP是起电流发放大作用吧?它是如何起放大电流作用的?有开关作用吗
3.BUZZER与单片机p1.1口想接,p1.1口电流是多少,

网友A:
这个2 电阻一般都是用的经验公式

网友B:
你先查一下U3和LED1 的手册,再利用中学的欧姆定律,就能可以了,最多再加个三极管知识。

网友C:
R2是依据MCU端子输入电流Iin定的:R2=(Vcc-0.7)/端子输入电流Iin;R4的大小由LED额定电流Iled定:R4>(Vcc-0.2)/Iled
Q1工作在饱和导通区和截止区,其作用是开关,不是放大电流作用;
MCU、蜂鸣器、LED手册在使用前仔细看

网友D:
PNP并不是放大,只是一个开关,为了小电流控制大电流;R2的值取决于IO口能承受的电流,R4的值取决于LED1能承受的电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