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最小系统板+共阴数码管需要用手摸一下才会亮? 为什么

楼主(2019-05-19):
STC89C52RC单片机与洞洞板上数码管连接,下载显示程序不亮,用手摸一下才会亮,是缺上拉电阻的原因吗?求解答

网友A:
你的圣手摸了什么地方呢?

网友B:
虚焊、接触不良,你摸一下接触了,松开又不接触了。

网友C:
有的端口不需要上拉电阻的

网友D:
是动态扫描吗,刷新频率不够也会这样

网友E:
1、要用力压某个地方/元器件才能亮。按压的地方接触不良。2、轻微触碰某个地方亮,可能是GND没连到总GND上检查触碰处的GND线,最好重新焊接下。最后,有可能是总供电有漏电情况。这种情况在触碰点接一条接地线会亮。检修/更换总供电。

网友F:
接触不好吧

网友G:
你的手带电啊

网友H:
共阴管,没接地吧,用手接地了,就亮了,没接地了,就不亮了

问题是,你手接触了哪里了?

网友I:
接触不良吧?

网友J:
短接了吧,你用万用表调到蜂鸣档时接触也会亮

网友K:
摸的是哪个引脚?
是摸的时候会亮,不摸就不亮了?
还是摸一下之后亮起来,之后不摸也会一直亮?

网友L:
神奇的手!!!

网友M:
摸的哪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共阴管,没接地吧,用手接地了,就亮了,没接地了,就不亮了

问题是,你手接触了哪里了?

是这个原因了,加了上拉电阻顿时好啦( 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