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不到单片机怎么办?

楼主(2019-05-19):
做了电子秤,但是检测不了单片机,小白找不到问题了,求大佬指点指点

网友A:
当检测不到的时候,断电再上电。

网友B:
多上电几次,不行就尝试换芯片,看是否芯片坏了。

网友C:
换根数据线或者驱动重新安装,删掉原来的再装一次

网友C:
换数据线或是驱动重新刷一遍

网友D:
首先,查看端口是否存在,这个是烧录的前提
然后,查看芯片放置的是否正确
最后,查看芯片是否正常

我一般出问题就是这几个,如果还有别的可能,还请指教

网友E:
为什么要用100PF的电容, TX,RX 与232的TX,RX有没有交叉接

网友F:
电源没问问题的话,十有八九晶振虚焊了

网友G:
用万用表量下,单片机最小系统是否正常  电压  复位电路  RXTX

网友H:
看你的电路板背面,P3.0脚好像没焊接好。你量下排针到P3.0看看电阻是多少。最好重新焊一下。
靠近按键的第一个脚是RX,第二个脚是Tx,也要接好,不要接反了。
还有,焊锡丝质量感觉很差。

网友I:
断电再上电,另外优先排查晶振和烧录器,看看是否异常

网友J:
检查焊接是否虚焊

网友K:
上电复位启动

网友L:
多试试,拔插断电上电

网友M:
硬件线路没有画错的话,关掉软件的上电复位用较长延时,然后点完下载再去上电。有条件买个自动下载线。自动现在线会主动发个7F和单片机交互,意思就是通知进入下载了。

网友N:
是不是 芯片坏了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检测不到的时候,断电再上电。

试过了,不行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根数据线或者驱动重新安装,删掉原来的再装一次

试过了,不行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首先,查看端口是否存在,这个是烧录的前提
然后,查看芯片放置的是否正确
最后,查看芯片是否正常

一三都检查过了,正常,我现在怀疑我的电路有问题,但是不知道哪有问题…具体就是单片机与lcd那儿,lcd为什么反着接会亮,按照电路图接反而不会?可电路就是按照电路图连的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为什么要用100PF的电容, TX,RX 与232的TX,RX有没有交叉接

额,数字是大概写的,器件都是统一发的,没有交叉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你的电路板背面,P3.0脚好像没焊接好。你量下排针到P3.0看看电阻是多少。最好重新焊一下。
靠近按键的第 ...

ok,我再去试一下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看你的电路板背面,P3.0脚好像没焊接好。你量下排针到P3.0看看电阻是多少。最好重新焊一下。
靠近按键的第 ...

靠近按键的脚?那两个脚没有接到tx rx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硬件线路没有画错的话,关掉软件的上电复位用较长延时,然后点完下载再去上电。有条件买个自动下载线。自动 ...

em,我现在怀疑我的电路有问题…明明是按着电路画的,为啥lcd反着接才会亮?

网友O:
先断电重启试试,不行就更换芯片。看看是否是是芯片问题,或者检查一下排线

楼主:
谢谢大家,已经能下载程序了

网友P:
下载时,先断电再上电,如果还不行检查TX、RX有没有接错,反过来再接一次。

网友Q:
尝试一下先点击下载编程再按下单片机电源开关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额,数字是大概写的,器件都是统一发的,没有交叉接

单片机的TX接电脑RX,RX接tx

网友R:
1.串口是否被占用
2.是否有虚焊
3.RX与TX是否有接错

网友S:
多试过几次 ,不行的话可能芯片坏了吧

网友T:
先利用烧录软件检查是否有串口,再去检查板子是否有问题

网友U:
你好,我也正在做一个单片机电子秤,有一些不太懂,想问一下你的电源是怎么接,那个HX711传感器模块怎么制作和连接的,需不需要单独供电呢

网友V:
有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,可以试着换一根数据线,或者看一下串口的选择

网友W:
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某个IO管脚接个LED显示用的电路,程序中周期亮灭它。通常芯片不会有问题,电路有没有问题,可以在断电状态用万用表检查有无短路、断路,大部分的问题是程序导致的。

网友W:
你的复位电容太小了。51系列的单片机,我一般选10uF的电解电容和10K电阻。你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复位时间太短导致单片机没法正常启动?

网友X(2019-12-03):
可以了吗,我也是这样,是怎么回事

网友Y:
检测不到就多试几次,还不行就看看芯片,数据线,串口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