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佬帮忙解释下这个单片机热敏电阻报警程序
#

楼主(2019-05-19):
设计的一个热敏电阻报警器主要的问题是   ①这个显示函数里定义的x跟datax为啥没有赋值 就能成0、1、2了,display(1)就能显示“H”呢。。这边的data跟一开始定义的数组有关系吗?data到底代表啥呢,为啥要跟128相比呢②前面用的共阴极字形码 为啥后面要在数码管上显示“c”的时候,用的是共阳极字形码呢真的想不通啊啊啊啊 代码在2楼

网友A:
从主函数里找,应该有这个分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第一个问题,void Display(uchar X,uchar Data)这句是子程序,在主程序里调用的,X和Data只是传入的参数。 ...

谢谢谢谢,虽然用的是共阴的字形码,但是后面送段码的时候取反了。
可以再请教个问题吗?定义的数组里,ad值为0~11时,数码管显示"--7C",但是我显示函数看了好久都没搞懂是如何显示出来的,大神可以帮忙看下吗?

网友A:
第一个问题,void Display(uchar X,uchar Data)这句是子程序,在主程序里调用的,X和Data只是传入的参数。第二个问题,那个是共阴的数组,不是共阳,注释错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