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KEIL的C语言的数组定义问题的请教

楼主(2019-05-19):
源程序正确运行,如下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data a[32] _at_ 0x30;
uint i _at_ 0x55;
uint j _at_ 0x60;
uint t _at_ 0x65;
uchar data a[]={1,3,9,2,17,4,11,6,5,20,100,64,21,14,79,35,92,7,91,23,65,16,13,18,18,73,65,101,27,19,62,69};
void main()
{
        for(i=0;i<3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31-i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[j]>a[j+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a[j],a[j]=a[j+1],a[j+1]=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;
}

为什么把数组定义放到程序里面后,数组的起始地址变为0x08 ???
修改后的程序: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std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uchar data a[32] _at_ 0x30;
uint i _at_ 0x55;
uint j _at_ 0x60;
uint t _at_ 0x65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data a[]={1,3,9,2,17,4,11,6,5,20,100,64,21,14,79,35,92,7,91,23,65,16,13,18,18,73,65,101,27,19,62,69};
        for(i=0;i<31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31-i;j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[j]>a[j+1]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a[j],a[j]=a[j+1],a[j+1]=t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在程序用到这个“组”时,程序必须认识这个组。了解这个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程序用到这个“组”时,程序必须认识这个组。了解这个就可以了。

好的,理解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