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51单片机LED调光电路图 LED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?

楼主(2019-05-19):
如图所示电路 LED灯为12V  外接了个12V 电源
按此种接法  LED是低电平有效还是高电平有效呢

网友A:
原理图中的TIP142是NPN,所以高电平导通,低电平截止

NPN基极高于发射极电压是导通,PNP发射极电压高于基极电压时导通,一般是高于0.6V

不准确地讲,NPN:高电平导通,低电平截止;PNP:低电平导通,高电平截止

网友B:
高电平有效,不过不会很亮,要串接电阻,如果是那个种RGB的要串接
R 330R
G 150R
B 150R
还有最好用BOS管 2100  0.07/1pcs
网上灯带大把。  有最便宜的芯片驱动01.-0.2/1pcs  义隆芯片

网友C:
这个很难吗?如果你认为难,就改行吧。

网友D:
高电平有效

网友E:
高电平有效!

网友F:
高电平有效,P21高电平时NPN导通,LED亮,但是你的LED灯没有加限流电阻

网友G:
这种电路一般看三极管是PNP或是NPN(直接控制高电压、大电流一般用NPN),如果是PNP的话,是低电平有效(导通),由于电流从三极管B极流向单片机,电流大小无定,电流过大就会损坏单片机。如果是NPN,则高电平有效(导通),电流从单片机流向三极管B极,电流大小有单片机本身控制,所以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导致单片机损坏的情况。

网友H:
高电平有效,基本的模拟电路,三级管的导通条件。

网友I:
记住:npn型——高,pnp型——低。

网友J:
高点平有效

网友K:
应该是高电平有效

网友L:
这个是npn三极管,基极高电平时有效

网友M:
高电平有效,P21高电平时NPN导通,LED亮,但是你的LED灯没有加限流电阻。

网友N:
你好,是高电平有效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记住:npn型——高,pnp型——低。

好的 谢谢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中的TIP142是NPN,所以高电平导通,低电平截止

NPN基极高于发射极电压是导通,PNP发射极电压高于 ...

谢谢大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很难吗?如果你认为难,就改行吧。

好 已经改行了 谢谢建议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

网友O:
高电平有效啊,电平拉高,然后三极管才能导通

网友P:
TIP142是NPN型三极管,
NPN工作在放大区时电压时Uc>Ub>Ue。(基极大于发射极)

高电平导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