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程序报错error c129 missing';' before'milsec'

楼主(2019-05-19):
大家帮我看看下面这个程序哪里出现问题了?为什么一直报错error c129 missing';' before'milsec'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FOSC 18432000L
#define T1MS 1536  //1ms 定时器

sbit relay =P3^7;          // 继电器输出
sbit touch =P1^0;         // 触摸检测

ut milsec;
uc sec,temp;

void delay(uc i)
{
       while(i)i--;
}

void InitUart (void);
void InintTimer0 (void);
void InitADC (void);
uc GetADCResult (uc ch);

void main(0)
{
       bitchanal;
       utsave_times,light,voice;
       AUXR= 0×00;
       InintTimer0();
       InitADC();
       sec= 0;
       relay= 0;
       while(1)   //进入主程序循环状态,一直在这个while循环里检测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if(chanal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+=GetADCResult(2);      //光照强度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_time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+=GetADCResult(6);        //声音分贝检測
              }
       chanal= -chanal;
       if(save_times== 256).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_times= -0;
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/= 256:
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/= 256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if((light>200) || (voice>50) || (touch==0)) relay = l;
       if(sec>=20) relay = 0;            //延时输出20秒后灭灯
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}
}

void InirUart(void)
{
SCON = 0×5a;            //8个数据位,无校验
TMOD = 0×20;           //8位自动装载
THI = TL1 = -(FOSC/12/32/BAUD);      //设置波特率
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1
  }

void InintTimer0(void)
{
TMOD | = 0×01;
  TL0= T1MS;
  TH0= T1MS >> 8;
  TR0= 1;
  ET0= 1;
  EA= 1;
  }

Void InitADC(void)
{
P1 = P1M0 = 0×ff,
P1M1 = 0×00;
ADC _DATA = 0;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;
delay(2);
}

uc GetADCResult(uc ch)
{
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 | ch |ADC_START:
_nop_():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while(!(ADC_CONTR & ADC_FLAG);          //Wait complete flag
ADC_CONTR &= -ADC_FLAG;
return ADC_DATA;
}

void tm0_isr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TL0 = T1MS;
TH0 = T1MS >> 8;
milsec++;
if (milsec == 1000)
{
if (sec<20) sec++;
}
}

网友A:
你这个错误可不止这一个,自己再好好看看吧

网友B:
怎么看到好多冒号啊

网友C:
两种改法:1、ut milsec;改成uint milsec;  uc sec,temp;改成uchar sec,temp;

网友C:
2、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改成#define uc unsigned char   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改成#define ut unsigned int

网友D:
楼主的程序需要用英文重新抄一遍,包含太多中文字符,不可能通过编译。

网友E:
给你改了,对比一下就知道哪里错了。
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c unsigned char
#define ut unsigned int

#define FOSC 18432000L
#define T1MS 1536  //1ms 定时器
sfr P1M1 = 0x91;    //PxM1.n,PxM0.n     =00--->Standard,    01--->push-pull
sfr P1M0 = 0x92;    //                  =10--->pure input,  11--->open drain
sfr  AUXR       =   0x8e;       //辅助寄存器

sfr ADC_CONTR   =   0xBC;           //ADC控制寄存器
sfr ADC_RES     =   0xBD;           //ADC高8位结果
sfr ADC_LOW2    =   0xBE;           //ADC低2位结果
sfr P1ASF       =   0x9D;           //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
#define ADC_POWER   0x80            //ADC电源控制位
#define ADC_FLAG    0x10            //ADC完成标志
#define ADC_START   0x08            //ADC起始控制位
#define ADC_SPEEDLL 0x00            //540个时钟
#define ADC_SPEEDL  0x20            //360个时钟
#define ADC_SPEEDH  0x40            //180个时钟
#define ADC_SPEEDHH 0x60            //90个时钟

sbit relay =P3^7;          // 继电器输出
sbit touch =P1^0;         // 触摸检测

ut milsec;
uc sec, temp;

void delay(uc i)
{
        while(i)i--;
}

void InitUart (void);
void InintTimer0 (void);
void InitADC (void);
uc GetADCResult (uc ch);

void main(0)
{
        bit chanal;
        ut save_times, light, voice;
        AUXR= 0x00;
        InintTimer0();
        InitADC();
        sec= 0;
        relay= 0;
        while(1)   //进入主程序循环状态,一直在这个while循环里检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hanal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+=GetADCResult(2);      //光照强度检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_times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+=GetADCResult(6);        //声音分贝检測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hanal= -chanal;
                if(save_times== 256).           //消抖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_times= -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ht/= 25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oice/= 256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light>200) || (voice>50) || (touch==0)) relay = l;
                if(sec>=20) relay = 0;            //延时输出20秒后灭灯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00);
        }
}

void InirUart(void)
{
        SCON = 0x5a;            //8个数据位,无校验
        TMOD = 0x20;           //8位自动装载
        THI = TL1 = -(FOSC/12/32/BAUD);      //设置波特率
    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1
}

void InintTimer0(void)
{
        TMOD | = 0x01;
        TL0= T1MS;
        TH0= T1MS >> 8;
        TR0= 1;
        ET0= 1;
        EA= 1;
}

void InitADC(void)
{
        P1 = P1M0 = 0xff,
        P1M1 = 0x00;
        P1ASF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口为AD口
        ADC_RES = 0;
        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;
        delay(2);
}

uc GetADCResult(uc ch)
{
        ADC_CONTR = ADC_POWER | ADC_SPEEDLL | ch |ADC_START:
        _nop_():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hile(!(ADC_CONTR & ADC_FLAG);          //Wait complete flag
        ADC_CONTR &= -ADC_FLAG;
        return ADC_RES;
}

void tm0_isr() interrupt 1 using 1
{
        TL0 = T1MS;
        TH0 = T1MS >> 8;
        milsec++;
        if (milsec == 10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sec<20) sec++;
        }
}

网友F:
ut,uc就已经是错的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