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怎样用单片机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停和正反转

楼主(2019-05-19):
想问下大家怎样通过51单片机来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停和正反转,能不能给出一个驱动电路,还有这个功能可不可以用51的一个io口的高低电平来控制一个电机的正转反转

网友A:
1、用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电机的正反转。
2、用两个继电器分别控制这两个接触器。
3、再用单片机分别控制这两个继电器。

网友B:
完全可以。单片机IO口接三极管----继电器---交流接触器----三相交流及负载。如果负载功率小,也可以不需要交流接触器,选用3、4组触点的继电器就可以。至于启停的输入信号,不知道你需要的运用,可以用时间、温度等做为逻辑输入。

网友C:
用单片机可以控制三相交流电的启动、停止和正反转的,用一个IO口的高低电平控制正反转,也是可以的

网友D:
很多场合是PLC来控制交流电机的,但是PLC实际上也是单片机+驱动构成的。
所以使用单片机+驱动+控制继电器,交流接触器,等等是能达到控制三相交流电机的启动,停止和正反转的。

网友E:
你好!
1、首先要知道你三相电机的功率
2、要知道你想使用什么单片机
3、控制启停的调节和功能要求
4、要注意三相电机电磁干扰比较大

网友B:
再补充一下,关于正反转:ABC三相中任意2相对调可以反转,ABC三相不用从电网理清,自定义就行,正转、反转也自定义。要实现反转(选其中两相线对调)需加一个接触器或继电器(2组动触点,每组带常开常闭)。电机接动触点,常闭接A、B,常开接B、A。OK。
另外还有一个方案用SSR(交流固态继电器),我见过的都是单相的,可用3只,价格较高,内部有光耦隔离,单片机IO口直接接SSR的输入就行。当然自已用光耦+双向可控硅也可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