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ODEMCU连接WS2812B

楼主:
WS2812B有数据红色电源线、绿色信号线、白色地线,多两根:红色电源线和白色地线
请问怎么接NODEMCU,(12E)

需要单根杜邦线和5v 2812B稳压电源吗? 多谢

网友A(2019-05-20):
先读完两者的技术手册

网友B:
信号线要做电压转换,随便接哪个引脚,写程序就用哪个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信号线要做电压转换,随便接哪个引脚,写程序就用哪个脚。

多谢大咖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读完两者的技术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