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Layout错误you cannot perform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because

楼主(2019-05-19):
如图所示,画PCB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,元件不能做任何修改动作,如何解决?you cannot perform the requested operation becaus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 Tag Unlockec

没用,两个按钮都按过,没用

网友B:
从它生成的上一级文件去修改才不违反软件制定的规则

网友C:
那个层背说上了。如果是你自己建立的层,那么应该是你是在别的层操作这个层的元件。切换到相应层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