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路ds18b20测温单片机把信息发送到上位pc机,这是原理图,需要怎么修改?

楼主:
测温以及单片机把信息发送到上位pc机

网友A(2019-05-20):
你好!
1、8路温度传感器接在一个端口,读取rom序列号用于控制
2、发送给上位机,需要通过串口,也可以采用无线方式

3、原理图的修改,可以边写程序边完善修改原理图
4、给你发一个以前做的看看

网友B:
图不用改,需要改程序

网友C:
这个得改程序,如果必要的话,PC端软件也可以自己写

网友D:
8路ds18b20需要接了上拉电阻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得改程序,如果必要的话,PC端软件也可以自己写

请问有没有做过啊,程序该怎么写,之前没接触过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这个得改程序,如果必要的话,PC端软件也可以自己写

程序不太会啊

网友F:
图 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