需要大神进行数据保存讲解,还有如何修改单片机程序

楼主(2019-05-20):
/*
        以下已经给出数据存储的例程。就是把N个用户数据通过缓存器ram的xdata区(0x8000~0x801f)来把数据存储到 rom区的指定地址域 block_a和block_a_end之中; (ram就是所谓的“内存”,rom就是所谓的“硬盘”)
        请读懂函数,并把" //**************** "和” //********************* “之间的代码,压缩成一个循环体(主要问题)

        思路是:把ROM块“block_a(block_a~block_a_end)”分成长度为“save_size(即'用户数据+CRC’的长度)”的若干个区,并标记bank1、bank2。。。。。bank n  ;擦除时,会擦除整个块"block_a",保存数据时,
        则是先保存在bank1,下次保存在bank2,再次保存,则保存在紧挨着的下个bank;  最后整个block_a块都满了,则重新擦除块“block_a“,再次从bank1(block_a的首地址)开始保存数据。就这样周而复始;
注:
        一次性最多只能擦除或者写32byte,所有的数据,必须经过xdata区(0x8000~0x801f)的32byte缓冲区来完成。
擦除数据:1次最少可以擦除1byte的数据,最多一次性可以擦除32byte数据,在xdata区(0x8000~0x801f)把需要擦除的字节清零,接着执行擦除动作就可以了。
数据存储:对于已经擦除过的扇区,则把要保存的数据发送到在xdata区(0x8000~0x801f),接着执行写的动作就可以了
先选择FMCR=0x01;来激活xdata区,并激活其他关于false操作的寄存器。
激活xdata区后,只有对xdata区(0x8000~0x801f)赋值的byte的才会对应的被擦或写。
在执行擦除和写动作时,会自动屏蔽中断,不需要软件屏蔽。
   以长度为N数据链为例,其结构为:前面第0到第(N-2)个数据为用户数据,最后一个——————第(N-1)为数据链的冗余码。
*/

#define block_a     ((unsigned char code *)0x3c00)            /*  BLOCK A ADDRESS 首地址*/
#define block_a_end ((unsigned char code *)0x3fff)            /*  BLOCK A end_ADDRESS 末地址*/

#define        pgbuf_size        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缓冲区大小
#define pgbuf_start ((unsigned char xdata *)0x8000)        //缓冲区首地址
#define        pgbuf_end        ((unsigned char xdata *)0x801f)        //缓冲区末地址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块擦除
//输入block首地址(ers_start_addr)和末地址(ers_end_addr)
//擦除输入的地址段
//芯片支持单个byte的擦除,但是本子程序不支持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       fnblock_erase(uchar code *ers_start_addr,uchar code *ers_end_addr)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                     设置数据的保存
//本子程序允许存储的数据链长度不限
//主要用于掉电记忆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#define        save_size        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储存的数据长度
uchar        fntake_crc(uchar        *p,uchar num_size);        //求数据连的CRC
void        fnact_circu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激活烧录升压电路
void        fnact_write();        //执行烧录

void        fnsave_data()
{
        uchar code *write_addr;
        uchar        i,k,m,n,y;
        k=take_crc(&save[0],(save_size-1));                //求CRC
        save[save_size-1]=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保存CRC
        write_addr=block_a;

        y=0;
        while(y<100)        //如果换区100个都写不成功,则认为芯片永久损坏,报废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write_addr<=(block_a_end-save_size))         //确保要写的数据在block_a区域内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查空,空时为0 ,当rom区为“空”时,逻辑数据为“0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在数据保存之前,先检查需要保存的地址区域连save_size的长度都为“空”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save_size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*(write_addr+i)!=0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save_size)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//判断,如果连续save_size的长度都为“空”,则结束循环并跳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+=save_siz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当前的地址域不是连续“空”,则准备查询下一个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rite_addr>(block_a_end-save_size))        //如果从block_a到(block_a_end-save_size)的区间都有非零数据(不是“空”),则执行调用擦除函数fnblock_erase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lock_erase(block_a,block_a_end);                  //擦除数据块block_a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=block_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重置写数据的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flash_erase=tru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1,避免第85行,重复调用fnblock_erase(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write_addr==block_a)&&(bflash_erase==false))
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//第一次存储时,也需要擦除一次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lock_erase(block_a,block_a_end);                  //擦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=block_a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flash_erase=false;

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写入
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            n=0;
                while(n<8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同一个区允许写8次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写入一部分数据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(write_addr-block_a)%pgbuf_size;        //计算开始写的缓冲区相对地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gbuf=pgbuf_start+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始写的缓冲区绝对地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act_circu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激活烧录升压电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pgbuf_size-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m=要保存数据的首地址(在缓冲区“0x8000~0x801f”中的首地址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((i<m)&&(i<save_size))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把需要保存的数据移到缓冲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pgbuf+i)=save[i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rite_addr>=0x38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ADRL=(ushort)write_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要保存在rom中的绝对地址低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ADRM=(ushort)write_addr>>8;          //数据要保存在rom中的绝对地址高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ADRH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act_write();        //执行烧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继续写剩下部分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m<save_size;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gbuf=pgbuf_start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act_circu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激活烧录升压电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((i<pgbuf_size)&&(i<(save_size-m)))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//把需要保存的数据移到缓冲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(pgbuf+i)=save[i+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rite_addr>=0x38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ADRL=((ushort)write_addr+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ADRM=((ushort)write_addr+m)>>8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SADRH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nact_write();        //执行烧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m+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验证存储是否成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save_size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*(write_addr+i)!=save[i]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==save_size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==save_size)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y++;
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+=save_siz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同一区写8次不成功,则换区
                if(write_addr>(block_a_end-save_size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lock_erase(block_a,block_a_end);                  //擦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addr=block_a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flash_erase=tru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你想要怎么改啊

楼主:
把" //**************** "和” //********************* “之间的代码,压缩成一个循环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