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频交流电直接采样有些什么方法?

楼主(2019-05-20):
各位大神,有什么交流直接采样的方法,推荐一下。

网友A:
采样啥呢?

楼主:
交流电,家用的交流22OV

网友B:
采什么样?频率?电流?电压?直接什么意思?直接接火线和零线?
你还不如直接说你要干嘛好一点

网友C:
变压器隔离成比例降压

网友D:
正常的做法是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
用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转换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信号
变换为5V以下电压信号再AD ,模数转换,单片机处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