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测漏仪程序+PCB原理图 利用气泵测试漏气的仪器(显示实时气压版)

楼主:
元件配置及传感器在原理图中
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:(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)
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"i2c.h"

#define DataPort2_DuanMa P2  //数码管段码数据口
#define DataPort1_WeiMa P1          //数码管位码数据口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#define AddWr 0x90   //写数据地址
#define AddRd 0x91   //读数据地址
#define Pre_Max 45  //设定气压最大值
#define Pre_Min 10  //设定气压最小值
extern bit ack;
unsigned char ReadADC(unsigned char Chl);
bit WriteDAC(unsigned char dat);

sbit Key_Set=P3^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
sbit Key_Add=P3^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加
sbit Key_Dec=P3^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
sbit Key_Str=P3^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
sbit Realy_1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继电器1
sbit Realy_2=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继电器2
sbit Led=P0^6;                 //系统指示灯
sbit Bee=P0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蜂鸣器
sbit Led_Red=P0^4;
sbit Led_Green=P0^5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新加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sfr ISP_DATA = 0xe2;
sfr ISP_ADDRH = 0xe3;
sfr ISP_ADDRL = 0xe4;
sfr ISP_CMD = 0xe5;
sfr ISP_TRIG = 0xe6;
sfr ISP_CONTR = 0xe7;

void  cc(uint addr);//擦除
void  xcx(uint addr,uchar dat);//写字节
uchar dcx(uint addr);//读字节
void  Q0();//关闭ISP

/*擦除一个扇区*/
void cc(uint addr)
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0x83(??<5M)   0x82(??<10M)   0x81(??<20M)   0x80(??<40M)
    ISP_CONTR = 0x83;              // ?? IAP ??(ISPEN(ISP_CONTR.7)=1:??????Flash, ?? Flash ???????
    ISP_CMD  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// ?????"Data Flash/EEPROM?"??????
    ISP_ADDRL = addr;         // ISP/IAP????????????,
    ISP_ADDRH = addr>>8;      // ISP/IAP?????????????
                EA =0;
    ISP_TRIG = 0x46;          // ?ISPEN(ISP_CONTR.7)=1?,?ISP_TRIG???46h,
    ISP_TRIG = 0xB9;          // ???B9h,ISP/IAP???????
    _nop_();
    Q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??ISP/IAP
}
/*写一个字节*/
void xcx(uint addr,uchar dat)
{
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ISP_CMD   = 0x02;              // ?????"Data Flash/EEPROM?"??????
    ISP_ADDRL = addr;
    ISP_ADDRH = addr>>8;
    ISP_DATA  = dat;          // ???ISP_DATA
    EA = 0;
    ISP_TRIG = 0x46;
    ISP_TRIG = 0xB9;
    _nop_();
    Q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??ISP/IAP
}
/*读一个字节*/
uchar dcx(uint addr)
{
    uchar dat;

        ISP_CONTR = 0x83;
    ISP_CMD   = 0x01;         // ?????"Data Flash/EEPROM?"?????
    ISP_ADDRL = addr;
    ISP_ADDRH = addr>>8;
    EA = 0;
    ISP_TRIG = 0x46;
    ISP_TRIG = 0xB9;
    _nop_();
    dat = ISP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????
        Q0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??ISP/IAP
        return dat;
}
/*关闭ISP操作*/
void Q0()
{
    ISP_CONTR = 0;            // ??IAP??
    ISP_CMD   = 0;            // ????,?ISP??
    ISP_TRIG  = 0;            // ??IAP??, ??ISP??????????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[10]={0x03,0x9f,0x25,0x0d,0x99,0x49,0x41,0x1f,0x01,0x09};// 显示段码值0~9
unsigned char code WeiMa[]={0xfe,0xfd,0xfb,0xf7,0xef,0xdf,0xbf,0x7f};//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,即位码
unsigned char TempData[6]; //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

uchar Pressure_Flag;
uchar Time_Flag;
uchar Flash_Pressure_Flag;
uchar Flash_Time_Flag;

uchar Data_IIC,Pressure,Pressure2,Time,Time_Buffer,key_press_num,Key_Set_Num;
uchar Flag_Str,Flag_Test,Flag_Bee,Flag_Count,Flag_Result,State_Red,State_Green,Flag_GetTime,Flag_Realy_1;

int Time_500ms,Time_CountDown;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FirstBit,unsigned char Num);
void Init_Timer0(void);
void Init_Timer1(void);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;//微秒延时函数声明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;//毫秒延时函数声明
// void ISR_INT0(void);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Init_Timer1(void)
{
TMOD |= 0x10;          //使用模式1,16位定时器,使用"|"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
TH1=0x00;              //给定初值,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
TL1=0x00;
EA=1;            //总中断打开
ET1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中断打开
TR1=1;           //定时器开关打开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显示数据处理函数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1(void)
{
        TempData[0]=DuanMa[(Pressure2)/100];
        TempData[1]=DuanMa[((Pressure2)%100)/10];
        TempData[2]=DuanMa[((Pressure2)%100)%10];
        TempData[3]=DuanMa[Time/100];
        TempData[4]=DuanMa[(Time%100)/10];
        TempData[5]=DuanMa[(Time%100)%10]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显示数据处理函数2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2(void)
{
        TempData[0]=DuanMa[Pressure/100];
        TempData[1]=DuanMa[(Pressure%100)/10];
        TempData[2]=DuanMa[(Pressure%100)%10];
        TempData[3]=0xff;
        TempData[4]=0xff;
        TempData[5]=0xff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显示数据处理函数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3(void)
{
        TempData[0]=0xff;
        TempData[1]=0xff;
        TempData[2]=0xff;
        TempData[3]=DuanMa[Time/100];
        TempData[4]=DuanMa[(Time%100)/10];
        TempData[5]=DuanMa[(Time%100)%10]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显示数据处理函数4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isplay_Data_Operation4(void)
{
        TempData[0]=DuanMa[Pressure/100];
        TempData[1]=DuanMa[(Pressure%100)/10];
        TempData[2]=DuanMa[(Pressure%100)%10];
        TempData[3]=DuanMa[Time/100];
        TempData[4]=DuanMa[(Time%100)/10];
        TempData[5]=DuanMa[(Time%100)%10]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Flag_Str=0;
        Flag_Test=0;
        Pressure = dcx(0x2000);
        Time= dcx(0x2004)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//全局中断开
//   EX0=1;         //外部中断0开
//   IT0=1;         //0电平触发  1边沿触发
        Realy_1=1;
        Realy_2=1;
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Init_Timer1();

        while (1)
  {
                Data_IIC=ReadADC(0);
                Pressure2=(Data_IIC-11)*113/255;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 && Pressure_Flag==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&& Pressure_Flag==1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&& Pressur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//10x100=1000ms=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_num==90) //大约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    //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则进入长按键动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 && Pressure_Flag==1)     //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还在按下,如果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执行相关动作,否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ol<99)    //加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ure>Pre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=Pre_M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80);//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的速度,可以自行调整此值以便达到最佳效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//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ure>Pre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=Pre_M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Dec && Pressure_Flag==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Dec && Pressure_Flag==1)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Dec && Pressur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_num==100) //大约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Dec && Pressur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ure>Pre_Min)  //减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--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的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//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ressure>Pre_Min)  //减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--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if(!Key_Add && Time_Flag==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 && Time_Flag==1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 && Tim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          //10x100=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_num==100) //大约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    //如果达到长按键标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则进入长按键动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 && Time_Flag==1)     //这里用于识别是否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键还在按下,如果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下执行相关动作,否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6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//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的速度,可以自行调整此值以便达到最佳效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//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6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Dec && Time_Flag==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Dec && Time_Flag==1)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Dec && Tim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press_num==100) //大约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Dec && Time_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0)  //减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用于调节长按循环操作的速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press_num=0;//防止累加造成错误识别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0)  //减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按设置键,保存数据,循环设置参数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            if((!Key_Set) &&(Flag_Count==0) && (Flag_Str==0)&&(Flag_Bee==0)&& (State_Red==0) && (State_Green==0) )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,并且启动标志为零
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!Key_Set) &&(Flag_Count==0)&& (Flag_Str==0)&&(Flag_Bee==0)&& (State_Red==0)&& (State_Green==0))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并且启动标志为零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!Key_Set)&&(Flag_Count==0)&& (Flag_Str==0)&&(Flag_Bee==0)&& (State_Red==0)&& (State_Green==0)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et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t_Num>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et_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T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c(0x2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cx(0x2000,Pressure);          // ?EEPROM?2002h??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cx(0x2004,Tim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设置时的三种循环状态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t_Num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Pressur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Tim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t_Num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Pressure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Tim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Set_Num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essur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Pressure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sh_Time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按下启动且启动标志置0,不合格状态置0,则启动气泵,并把启动标志置1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if( (!Key_Str) && (Flag_Str==0) &&(State_Red==0) &&(Flag_Count==0))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,并且启动标志为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!Key_Str) && (Flag_Str==0)  &&(State_Red==0) &&(Flag_Count==0) )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并且启动标志为零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!Key_Str)&& (Flag_Str==0) &&(State_Red==0)&&(Flag_Count==0) )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aly_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Str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Pressure2<Pressure)&&(Flag_Realy_1==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y_1=0;
              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同时按下 加 减 ,清除报警状态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if( (!Key_Add) &&(!Key_Dec) )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,并且启动标志为零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 (!Key_Add) &&(!Key_Dec) )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并且启动标志为零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 (!Key_Add) &&(!Key_Dec) )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Red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R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Time_Buffe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y_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如果实时压力 > 设定压力 ,且启动标志置1,那么,关闭气泵,把时间放入缓存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if( (Pressure2>(Pressure))&&(Flag_Str==1)&&(Flag_Realy_1==1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y_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aly_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Buffer=Ti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ee=1;//充气完成的声音提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Test=1;//检测开始的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Str=0;        //启动标志置0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Bee==1)//声音提醒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Bee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Test==1)//开始检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//初始化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Count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GetTim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Te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ount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Count==1)//计数标志置1,时间开始从0计数到设定值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Time_CountDown/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Time==Time_Buffer)&&(Flag_GetTime==1))//计时完成,结果标志置1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sul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GetTime=0;
              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经过一段时间后,如果压力小了,说明不合格,亮红灯,蜂鸣器长响,不合格标志置1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            if((Flag_Count==1) &&(Pressure2*10 < Pressure*8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sul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R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Red=1;
                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经过一段时间后,如果压力没减小,说明合格,合格标志置1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if((Flag_Result==1) &&(Pressure2*10 > Pressure*9)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Green=1;
                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合格标志置1后,且结果标志置1,则发出合格提示
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                if((State_Green==1) && (Flag_Result==1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Gre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y_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 //第一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3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0;        //第二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 //第二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Gree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ly_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Resul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_Gre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Time_Buffer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读AD转值程序
输入参数 Chl 表示需要转换的通道,范围从0-3
返回值范围0-25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unsigned char ReadADC(unsigned char Chl)
{
   unsigned char Val;
   Start_I2c();               //启动总线
   SendByte(AddWr); 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地址
     if(ack==0)return(0);
   SendByte(0x40|Chl);            //发送器件子地址
     if(ack==0)return(0);
   Start_I2c();
   SendByte(AddWr+1);
     if(ack==0)return(0);
   Val=RcvByte();
   NoAck_I2c();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非应位
   Stop_I2c();                  //结束总线
  return(Val);
}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

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

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
while(t--)
{
     //大致延时1mS
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}
}

/*数码管显示函数*/
void Display(unsigned char FirstBit,unsigned char Lenth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=0;
        DataPort2_DuanMa=0;   //清空段码数据,防止重影
        DataPort1_WeiMa=WeiMa[i+FirstBit]; //取位码
        DataPort2_DuanMa=TempData[i]; //取显示数据,段码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==Lenth)
        i=0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2-02-06):
请问这个制作完气压需要校准吗?

网友B(2022-09-25):
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原理图左上角的p1,p2是啥啊,仿真的话怎么办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