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定时中断函数可以改变全局变量的值吗?

楼主(2019-05-20):
同上,我的程序就是改变不了全局变量的值?百度上说可以!
例如:
uchar a=0;

main()
{
int b;
//开中断省略
if(a==1)
b=a;
}
void x interrrput 1
{ a=1; }
调试时全局变量a不变,什么原因?

楼主:
pt为全局变量,定时10ms响应一次加一。主函数if判断不了。

网友A:
当然可以,你的问题是程序不对,无法产生中断,所以也不会进入中断,所以没有赋值操作

网友B:
按你这个程序构架根本没有进入中断的条件,变量a永远为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