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U IO口连接的电阻大小如何确定呢?

楼主(2019-05-20):
大神们,这个IO口连接的电阻,这个电阻大小怎么确定啊,求指点

网友A:
原则:用欧姆定律计算,使之不大于MCU端口输出电流、小于LED额定电流

网友B:
LED指示灯,上拉,下拉,时钟,数据,如果没有很高的参数要求,1K到5.1K随便用
像390欧的LED指示灯限流电阻,亮很剌眼

网友C:
      最好不要这样接,加多一个三是极管也费不了多大的事,主要是不会有大的电流从单片机中过,能保证单片机的稳定。
     如果一定要这样接就要看看是多少伏电压供电的芯片,端口带载电流是多少。就拿你这个看,如果是3.3V供电的单片机,带绿色LED可能都点不亮.